好赢天行者电调发烫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6-03-29):
40A的天行者,就插在电源上油门什么都没动,不一会电调就到烫手状态。啥原因呢

网友A:
bec负载太重?还是bec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负载太重?还是bec有问题了!

发现接上接收机后接收机如果能用就不会发热,但是有时候接收机会突然不能用,然后就开始严重发热,我在怀疑会不会是短路了?

楼主:
我发现了!一个舵机接上接收机以后电调就开始发烫,求解释这是很么原因???

网友:
舵机坏或电调BEC坏,舵机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正常的!天行者貌似不是开关电路,是线性的BEC,好像是这个原因,当年问过技术,忘记了

网友:
我买了3块天行者40A电调,都这毛病,但能用,后来切了一块铝合金板贴在散热块上帮助散热,高温天好点,后来把香蕉头去掉,直接和电机焊接,一直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