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问题咨询

楼主(2016-03-29):
各位,还是老问题,凤凰模拟器设置的问题,为什么我设置成直升机之后油门曲线不是最高就是最低?难道大家设置的都是这样的吗?感觉好难操作

楼主: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遥控器上设置

网友:
这里设置

网友A:
曲線要在控上設置。

网友B:
要搭配油门和螺距一起控制的

网友:
我估计还是没有校正对,用蜗牛速度动杆重新校正几次

楼主:
图片被我爱模型打了LOGO,根本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線要在控上設置。

控上面曲线已经设置了,我用的是D10,是否有什么特别需要设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搭配油门和螺距一起控制的

油门CH3,螺距CH6,两者同时控制,但是CH3不是最低就是最高,二CH6只有中位,当CH3升高的时候螺距也升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上面曲线已经设置了,我用的是D10,是否有什么特别需要设置的地方?

沒特的。先是校准搖控,然後指定通道做特技,,設置好曲線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i开定速了,在模型里关掉定速

网友:
看样子是没有校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