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RX2703H-D一体陀螺仪怎么调试

楼主(2016-03-29):
    本人新手    华科尔RX2703H-D一体陀螺仪怎么调试?
                      具体要配置什么样的控?
                      请大家指点 帮忙
                                   信息

网友:
控上的舵量全部100%,用这个陀螺上的机械旋钮来调舵量,左边是升降和副翼,右边是尾舵,中间是升降副翼的感度,感度越高十字盘回中越快。初始都在12点位置,然后根据需要调整。

网友:
这个陀螺很方便,接收一体,只需插上舵机和电调就能用,布线简洁,独有的6轴自稳新手飞起来无压力。就是还没研究出来怎么开3D,是把控的感度降低吗?看视频可以飞3D

网友A:
华科尔的接收和6轴陀螺仪一体化,我也想买, 当然是用华科尔的D10控最好了,不过以我用D10控的经验来看,首先各线路插好(废话)~!
然后设置好遥控器的与鸡鸡的参数(具体看你是用在什么鸡鸡上)

然后新手的话最好把接收上的   ADJ—WK  这个按钮 剥到 WK上! WK是新手模式,这个时候应该是6轴模式(飞机貌似有一定的自稳)

接着D10遥控器上的 GEAR  键默认是打在 0位置上是6轴, 打到1位置上应该会变成3轴(这个时候注意,最好不要在空中动这个按键,除非你一开始是飞3轴模式的可以马上调回6轴模式,飞机就自稳了,如果你在空中是6轴模式的情况下最好不要直接弄到3轴模式,这样如果没掌控好,还有如果遥控器里面的参数没设置好的话,飞机会很快倾斜发生各种想不到的问题)

PS:我只是有华科尔的RX2618 也是一体化陀螺接收,跟这个设置差不多(不过是3轴的,没有自稳,不过也蛮稳了)

      RX2703有自稳可以脱控悬停,释放双手,装逼利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接收和6轴陀螺仪一体化,我也想买, 当然是用华科尔的D10控最好了,不过以我用D10控的经验来看,首 ...

你那个陀螺和这颗可能不太一样,这颗的说明书明确写了必须打在WK,也没有GEAR可以切3,6轴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陀螺和这颗可能不太一样,这颗的说明书明确写了必须打在WK,也没有GEAR可以切3,6轴的设置

嗯,我只是觉得应该差不多,  GEAR是遥控器的拨动按键啊(那个2档开关),D10控左上角处,你拨动试试看。。
能发你这个接收的说明书给我看看么??

对了,貌似你还在问需要什么控? 貌似你还没有华科尔的D10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我只是觉得应该差不多,  GEAR是遥控器的拨动按键啊(那个2档开关),D10控左上角处,你拨动 ...

没问控,我就是D10和这颗陀螺,今天问了华科售后的鲜工,只告诉我按说明书设置好控然后打开特技模式就可以飞3D,也没说需要怎么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控,我就是D10和这颗陀螺,今天问了华科售后的鲜工,只告诉我按说明书设置好控然后打开特技模式就可 ...

你是买套机华科尔的450吧???   肯定有3轴 -6轴切换的啊,  反正我这个是GEAR 这个2档开关来开3轴或6轴的。。
开了3轴才能3D吧,我记得开6轴是自稳有斜角保护不能3D的!
其他我不懂了。。。
你说的设置是什么意思哦。。我不太明白。。。一体化的要连接电脑来调参数吗?? 不用的吧?

网友:
ADJ—WK开关打到ADJ是调机模式,这个时候三轴陀螺仪是关闭的,你摇动飞机,十字盘不会动。这个模式不能用于飞行,很危险。只能用于调平十字盘和拉杆。
开关打到WK为正常飞行模式

ELE/ALE EXT 为调整升降和副翼舵量曲线的
ELE/ALE G 是调升降和副翼的感度的
RUOD EXT 为调整尾舵机的舵量曲线的

网友C:
还有人喜欢这个陀螺,我有一颗同类型的,70还包邮。
发现一个便宜的闲置宝贝!戳进捡漏!#华科尔 rx2618v-d 陀螺#http://fish.mashort.cn/F.wuL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人喜欢这个陀螺,我有一颗同类型的,70还包邮。
发现一个便宜的闲置宝贝!戳进捡漏!#华科尔 rx2618v- ...

我的就是这个。。。。 华科尔的4F200LM  这款鸡鸡用的吧。。。。  不过这个没有6轴的,,

网友:
这个按说明书装好就行,里面已经很详细了。
居然还有同道也在玩这个呢,千万别摔坏了,很贵的,我用的控是devo7。

网友D:
多说一句, 3d飞行是通过控选择飞行模式逐步设定的,但建议千万别用华坑450的机子飞3d,我简单航线几乎次次都炸,舵机的质量练旋停都揪心!我是菜,直到摔多了最近入了一台二手机子接触了kst才明白舵机应该啥样,想来都后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多说一句, 3d飞行是通过控选择飞行模式逐步设定的,但建议千万别用华坑450的机子飞3d,我简单航线几乎次次 ...

华坑450本身带这个的,开6轴就等于是4通机一样,不会翻机,飞航线照理说不会炸吧~~~!  我也想买一个来装到其他450上,
这个其实和 MSH的大/小金脑陀螺仪差不多的原理,不过我看了下MSH的6轴模式下是可以飞3D的,这个华坑的开6轴模式的时候是不能3D的,切了3轴才可以。
不过2者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老贵了)!  但是MSH听说很难设置! 这个方便多了。

网友B:
华科这颗陀螺单卖要650,贵死,不过也就它有6轴,毕竟新手6轴好控制,也不是人人都飞3D的,算起来剩下的400块到手飞也是超值了,等炸了把这个陀螺移植到新机器上就行了。不过这个陀螺毕竟是机械式的,随便玩玩还可以,老鸟肯定看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华坑450本身带这个的,开6轴就等于是4通机一样,不会翻机,飞航线照理说不会炸吧~~~!  我也想买一个来装 ...

我不是说这个陀螺不好 我是提醒下这个物件放在别的机上或许能行 但是华坑的450就算装上人脑也得摔残 摔到你分不清控制问题还是机械问题你要买的话不如收了我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说这个陀螺不好 我是提醒下这个物件放在别的机上或许能行 但是华坑的450就算装上人脑也得摔残 摔到 ...

没有啦,我只是想买这个陀螺仪 如果装在380 上你觉得怎么样!呵呵~~!

网友E:
我的也是华450d03也是这个陀螺仪老稳了,飞3D很好呀,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华450d03也是这个陀螺仪老稳了,飞3D很好呀,完全没有问题

怎么飞的3D?控要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飞的3D?控要怎么设置

我用的是华科尔d7e的控,只要可以飞02S,mini cp,等华的小机,大机一样可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啦,我只是想买这个陀螺仪 如果装在380 上你觉得怎么样!呵呵~~!

我是超级菜 仅用过这一个陀螺 还配了一台垃机 感觉练悬停挺好用 自调整可以但绝对没到拖控 的程度
380只见过图片 不用问我啦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华450d03也是这个陀螺仪老稳了,飞3D很好呀,完全没有问题

华科尔的原装舵机你觉得3d安全吗,我是真的怕了

网友F(2016-08-08):
引用 网友B:
华科这颗陀螺单卖要650,贵死,不过也就它有6轴,毕竟新手6轴好控制,也不是人人都飞3D的,算起来剩下的400 ...

问下2703h-d这个华科尔450配的陀螺能装别的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问下2703h-d这个华科尔450配的陀螺能装别的机吗

可以,注意尾舵机不支持窄频。
不过不建议放在450的大机上,我最终还是换了K8,才发现K8确实好用,一切微调部分全在K8设置里搞定,这个陀螺要调机的话全靠机械调整,不方便也不精确。准备回头放在250上用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注意尾舵机不支持窄频。
不过不建议放在450的大机上,我最终还是换了K8,才发现K8确实好用,一切微 ...

不是说这个是6轴吗 K8是3轴  你要玩够出给我吧

网友:
这个听说可以自稳 是6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是说这个是6轴吗 K8是3轴  你要玩够出给我吧

6轴,稳如狗。你要是华坑的控才可以对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6轴,稳如狗。你要是华坑的控才可以对频

是不是比K8稳 能自动回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比K8稳 能自动回中

稳定不要不要,和四通玩具一样,完全自动回中和倾角限。和K8那种3轴自稳不一样的。

网友(2018-04-14):
引用 网友B:
稳定不要不要,和四通玩具一样,完全自动回中和倾角限。和K8那种3轴自稳不一样的。

稳到底算好事还是坏事呢?对于新手,总要往高阶走的,如果一开始就稳了,那以后习惯了这种模式,再飞不稳的岂不是次次炸机?
刚入这款450机,还请前辈多多指导。

网友:
怎么设置才是6轴模式?

网友(2018-09-03):
怎么设置才是手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