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起飞时不稳定

楼主(2016-03-30):
pIX飞控 U580机架朗宇 3508
电机
,起飞时机架前后或左右倾斜,只有调整摇杆才能正常起飞,怎么不能像精灵3那样稳稳的起飞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正常悬停呢?起飞果断一点脱离地效区,悬停也出问题重新校准陀螺仪吧

网友B:
看你啥飞控了

网友C:
自稳模式会这样是正常的,如果是固定一个方向偏行就要重新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D:
全部重新校准。

网友E:
之前我的也是,果断校准几次加速度计就好了,现在稳稳的上去了,都不用加大油快速离地,慢慢的也一样不偏

网友F:
在地面站里校准加速度、校准遥控器;再用飞控校准电调油门行程,特别是遥控器,如果你校准遥控后又改变了遥控器的设置,就会出现你的这种状况,必须重新在地面站里校准遥控器。
最近问这个问题的挺多哦,回复了多次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回去按大家说的重新校准一下,看看效果!谢了大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