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6-03-30):
下面这个红色的插头,叫什么呢?12号线很粗,比较适合用在几S的电池上面呢? 这个插头有什么优点呢?请知道的各位解答一下,3Q

网友:
没什么好处,还容易插反

网友:
6—12S,

网友A:
优点可以反插,缺点容易插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点可以反插,缺点容易插反

网友B:
这个一边粗一边细应该不会反插··里面就是香蕉头··耐电流的话得根据你买多大的··具体参考香蕉头的耐电流就可以了·····我用过···好处就是不用热缩管··能保护香蕉头不外露···缺点就是有点长··占地方··而且一次性··外壳貌似拿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点可以反插,缺点容易插反

总结得太精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边粗一边细应该不会反插··里面就是香蕉头··耐电流的话得根据你买多大的··具体参考香蕉头的 ...

我也用过,里面的香蕉头一样大,好处能轻松反插串、并联,缺点就是一不注意插反就烧设备

网友:
耐流起码跟XT60一样,串联很简单(我的把中间剪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过,里面的香蕉头一样大,好处能轻松反插串、并联,缺点就是一不注意插反就烧设备

这个一不注意,几百块又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