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接收问题

楼主(2016-03-30):
请教大神们
这样做个接地线 套在手指上 实测图传雪花非常明显的减少.
担心长时间 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不如接个电容

网友A:
等效给天线加了个地网,不知你指的是什么出问题,是人体还是设备。对人体的辐射是不可避免的,对设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固定使用不如接根长导线托到地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效给天线加了个地网,不知你指的是什么出问题,是人体还是设备。对人体的辐射是不可避免的,对设备应该没 ...

多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效给天线加了个地网,不知你指的是什么出问题,是人体还是设备。对人体的辐射是不可避免的,对设备应该没 ...

和电源工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