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8SZ与NAZA-H的问题

楼主(2016-03-30):
实在是不好意思开这个贴,但是问题自己解决不了。还请各位高手能够帮忙。
NAZA-H设置的过程当中,使用SBUS接口(其他接口后来也试过了),在设置模式开关的时候,调参软件没有任何反应(控已经对频完成),就是下面这个图,所以的接口都试过了,模式开关界面都没反应;
纠结了老半天,还是上来发帖请教一下有用过的人,谢谢。

网友:
顶帖,dji放弃直升机飞控了

网友:
naza-h没用过 用过naza-v1  会不会楼主遥控器没设置开关   直接拿接收机模式开关的通道接舵机或电调试试

网友A:
第7頻 改一下對應的開關 就可以了'
也可參考 T8FG 都一樣這樣設定

网友:
控制通道没选对!

网友B:
用sbus应该是7通道控制模式开关。

网友:
n年没更新了。我看悟空h好像最后一次更新是20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7頻 改一下對應的開關 就可以了'
也可參考 T8FG 都一樣這樣設定

我的确改了第7通道为AUX,并且设定为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bus应该是7通道控制模式开关。

我第7通道根据视频设置了AUX,然后定义了SD的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第7通道根据视频设置了AUX,然后定义了SD的开关。。。

7通道模式控制没错 , 其他通道正常不??

网友D:
我的700E刚换了NAZA-H,控也是T18SZ,接收是3008SB,调试一切正常,不知你用的是啥接收机,不行你用传统接法试一下,如果是7008SB请把S.BUS输出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700E刚换了NAZA-H,控也是T18SZ,接收是3008SB,调试一切正常,不知你用的是啥接收机,不行你用传统接法 ...

我的是7008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7通道模式控制没错 , 其他通道正常不??

额。。。。都正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700E刚换了NAZA-H,控也是T18SZ,接收是3008SB,调试一切正常,不知你用的是啥接收机,不行你用传统接法 ...

传统方式的也试过了,查不到哪里有问题纠结了老半天才来请教的。
难倒是接收与控没对上?但是屏幕上已经显示了接收对上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统方式的也试过了,查不到哪里有问题纠结了老半天才来请教的。
难倒是接收与控没对上?但是屏 ...

正确对频後 , 接收机绿灯长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对频後 , 接收机绿灯长亮的

嗯,常亮

网友E:
我的550l用的就是naza,模式通道要设成AUX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550l用的就是naza,模式通道要设成AUX1

设置了,根据视频的提示,到SubTrim调整没任何反应

网友:
  通道开关看看有冲突没 会不会开关被别的通道功能占用  如果别的都正常 基本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F:
楼主问题找到了么,我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我设置了固定翼的模式就可以自由设定通道了,多轴的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找到了么,我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我设置了固定翼的模式就可以自由设定通道了,多轴的就不行

最近没有设置,想看看有位模友说的是不是有其他通道冲突。但是你这个设置,好奇怪,不行我再试试。你的也是T18SZ?我看到网上很多都是T14或者T8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近没有设置,想看看有位模友说的是不是有其他通道冲突。但是你这个设置,好奇怪,不行我再试试。你的也 ...

我摸清楚了,我用固定翼模式就都行,用多轴模式就设置通道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摸清楚了,我用固定翼模式就都行,用多轴模式就设置通道没反应

我试了固定翼模式的,也不行,话说不应该是直升机H1模式吗?我现在接收机也是绿色的灯,真搞不懂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一直怀疑自己的接收机有问题,灯虽然是绿色的,现在自己测试了一下是能接受到信号的。好奇怪。。。。

楼主:
最后一次更新吧:后来换了天7,接上了试试,还是没有模式开关界面还是没有相应,算了。。。忙完这段时间再看吧。。。

楼主(2017-02-09):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找到了么,我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我设置了固定翼的模式就可以自由设定通道了,多轴的就不行

好多年的帖子了,春节期间研究了一下,终于搞定了。。现在已经可以飞了。。。

网友G(2017-12-01):
请问楼主是怎样解决的,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H(2018-03-10):
楼主您好,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3008SB和7008SB均不适用。这个问题挖了很多老帖得知是因为SBUS2接收机在SBUS通道上插入了SBUS2的部分头数据导致NAZA-H不能识别。当年NAZA全系列有这个问题,但是除了H,大疆都通过升级固件的方式解决了。所以别纠结了,要么用pwm接口接7根线,要么换只有SBUS输出的接收机,例如2008SB,6303SB和副厂的。楼上的说你用3008SB能行的请发图,无图无真相,若你真能用3008的SBUS端口驱动NAZA-H那就说明你的3008SB买的很早很早很早很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您好,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3008SB和7008SB均不适用。这个问题挖了很多老帖得知是因为SBUS2接收机在SBU ...

好久的帖子了,其实后来问题搞定了。其实就是对控不熟悉造成的,第一次对频后,控上门是蓝色灯,说明对上了,但是关机后重新再开就是类似于紫色灯,是没有对上的,在电脑软件中是无任何反应的,这个时候只要把控制开关给关闭,再重启下即可,反正控开启的时候不能有滴滴滴的声音就对了。
后来出差好久没玩了。。。

顺便说一句,我的是7008SB,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是怎样解决的,我也是同样问题

其实还是接收机和控的链接问题,控开启的时候必须是蓝色的灯,后来设置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久的帖子了,其实后来问题搞定了。其实就是对控不熟悉造成的,第一次对频后,控上门是蓝色灯,说明对上 ...

您用的是R3008SB的SBUS?一根线还是七根线连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用的是R3008SB的SBUS?一根线还是七根线连飞控?

7008SB  凑字数凑字数凑字数

网友H:
引用 楼主:
7008SB  凑字数凑字数凑字数

您用的是R7008SB的SBUS?连了一根线还是七根线?不管是7008SB还是3008SB我这正巧都有,只是求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用的是R7008SB的SBUS?连了一根线还是七根线?不管是7008SB还是3008SB我这正巧都有,只是求证一下。

都连过了。。后来觉得一根线不舒服,其他线放着怕丢。。。就换成7根了。。。别鄙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