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naze32,解锁后一推油门,电机就以最高转速旋转。

楼主(2016-03-30):
如题,不知何处设置有误,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连电脑油门校准了么....

网友A:
油门行程没有校准吧

楼主:
电脑上油门已校准,推动滑块,螺旋桨转速慢慢增加,很正常。换用控后能解锁,但一推油门就是最大转速!

网友B:
看看遥控器的油门正反

网友C:
我的也是,你刷的固件是11版以上的吗?刷10版或以下的固件试试

楼主:
"我的也是,你刷的固件是11版以上的吗?刷10版或以下的固件试试"
看到你的建议,改刷了1.9.0版,问题解决了,谢谢。只是PID很乱,有待慢慢细调,还不知能否调好,但现在电机转速已能随油门杆逐渐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