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uper cp 舵机MOS ?怎样可以不可以不烧?

楼主(2016-03-30):
请问super cp 舵机MOS 型号?怎样可以不可以不烧?

网友A:
请问你的改无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改无刷了吗

没改。都是原厂的机

网友B:
怎样可以不可以不烧?
——到底烧还是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可以不可以不烧?
——到底烧还是不烧?

怎样会,怎样不会

网友:
我觉得烧MOS可能是电路板电压设计的问题,xBAO有卖MOS的,自己热风枪吹一下就搞定了,或者用回流加热法

网友:
SCP原来使用的是52C45这个MOS管。曾经有过不少烧毁的报告。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可能:一是管子的质量有问题,二是这个管子并不适合作这个舵机的驱动。后来SCP不再采用52C45了而换成了别的型号。如果你的MOS管不幸烧了而且也是52C45这个编号的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不过你能DIY的话可以用STS3621替代。不知我的答复能否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会,怎样不会

这种功率驱动管总是有可能烧的,除非你不用。但如果是经常出现说明管子参数不合适,一般是电流富余量不足,你若懂电路可以自己换更合适的型号,否则只能买买买了。。。你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3952

网友:
給你3招

你練好技術能不炸就不會燒並能及時熄火、用替代的主軸鎖的綠色膠圈、舵机切一刀並用原子筆彈簧取一節切成C介來固定好。

网友:
教你一招,每次插电前检查舵机臂,三个舵机臂一定要水平,这样就不会烧了,这是我烧了四次得出来的经验。

网友C:
SCP的舵机很特别,有时正常飞行中就有可能烧毁舵机,有时甚至刚给飞机通电舵机就会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P的舵机很特别,有时正常飞行中就有可能烧毁舵机,有时甚至刚给飞机通电舵机就会冒烟。

这也太坑了吧,后续出的super cp也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P的舵机很特别,有时正常飞行中就有可能烧毁舵机,有时甚至刚给飞机通电舵机就会冒烟。

真够特别的。。。

网友:
为什么 super cp的舵机那么容易烧?

网友:
准确的说super cp不是烧舵机,而是烧舵机的驱动管。super cp用的是五线舵机(min cp用的是三线舵机)舵机的本身只有一个电位器,一个电机和一套减速齿轮。舵机的驱动管是在主板上而不是在舵机上。原来的驱动管编号是52C45,就是这个管子爱烧。根据模友的反馈信息和自己的经历来看,个人认为一是这批管子的质量可能有问题,二是这个型号管子的功率参数偏低并不适合作这个舵机的驱动。可能是华科尔了解了相关信息,后来的super cp的舵机驱动管更换了型号,似乎没有烧舵机驱动管的报道了。LZ的舵机驱动管如果烧了可以看看是不是52C45这个编号,如果是的话那就是super cp最开始用的驱动管,随机烧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网友(2016-05-02):
楼主辛苦了~~路过拿积分~~~

网友(2016-06-18):
我刚烧几个板就是这个东西。。。服了,新机才飞那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