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两线并联难焊接吗,我有好办法!

楼主(2016-03-30):
首先找来一个香蕉母头,推荐4mm及以上,然后在接公头的方向灌锡,要灌多点然后给线头镀锡,记住线头的锡要镀全,然后把线头轻微拉起加热,一直加热,等到线可以插入到比平常要深说明进到锡里面了,然反过来把另一段上锡,这一端的锡要上多点,然后焊第一条线,记住要把第一条压倒底,干了以后再压第二条,因为第一条被第二条压住所以不会跑出来。然后就大功告成了本人今天发现的小技巧,请大神们轻拍

网友A:
flite test有一节专门讲这个 方法不错。 是把线头相对旋转充分融合插入 然后用焊锡丝缠绕。一直用的这种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ite test有一节专门讲这个 方法不错。 是把线头相对旋转充分融合插入 然后用焊锡丝缠绕。一直用的这种方 ...

我也是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