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质量好的9克舵机

楼主(2016-03-30):
如题 谢谢

网友:
什么飞机用

网友A:
金属银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银燕

这款某宝只要十几块呢 会是正品么 正品大概在多少价位?谢谢

网友:
辉剩好舵机,适合初学者

网友A:
舵机按模式分模拟和数字两种,按强度分塑料和金属两种。模拟速度要慢一点,数字速度快一点。塑料易扫齿,金属不容易扫齿。金属舵机比塑料舵机贵。购买时多看看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按模式分模拟和数字两种,按强度分塑料和金属两种。模拟速度要慢一点,数字速度快一点。塑料易扫齿,金 ...

网友:
要好。买futaba的 或者海泰客的

网友B: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HITEC和FUTABA的舵机先各买半吨,试试!要最贵的那种,神马金属齿,炭纤齿,钛合金齿,数码的,通通试一遍!怎么试呢?俩舵机固定好,相互拉,拔河见过没有?对!!就是拔河!淘汰赛,输的就扔,最后剩下的就是好的了!用了肯定没问题!!!

网友:
正规厂家正品,千万别买冒牌货,
正规厂家的都差不到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HITEC和FUTABA的舵机先各买半吨,试试!要最贵的那种,神马金属齿,炭纤齿,钛合金齿, ...

这选拔靠谱,用起来放心啊

网友:
futaba3156 3154都很好

网友C(2016-05-03):
引用 网友B: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HITEC和FUTABA的舵机先各买半吨,试试!要最贵的那种,神马金属齿,炭纤齿,钛合金齿, ...

摔跤、举重等比赛按级别进行,舵机拔河如何分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摔跤、举重等比赛按级别进行,舵机拔河如何分级?

当然是按照体重和拉力等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