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接7通接收機, 油門線該接那裡 ........

楼主(2016-03-30):
各位, 之前用 kbar 都是接DSMX 衛星,  但後來發現 5.3 pro 版是可以用發射機來控制尾舵感度,  但相信要用傳統7通接收機才能達到,  但返查了接線教學, 都找不到油門線應接那兒, RXA, RXB or RXC ???
RXA 是接 AIL, ELE, RUD
RXB 接 PIT (AUX 1/CH6)
RXC 接尾舵感度線 (想應是接 AUX2 吧 ?)
那油門線應接那兒?
請大大指教

网友:
油门不归 VBAR 管,直接接在接收机上即可...
另外,六动就能实现在控上设置尾感度,只要把控设开出来就好了
感度就接 GEAR 就能调整尾感度

楼主:
明白了, 謝謝高人指導
是不是接收機的 GEAR 接 KBAR 的 RXC 就行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謝謝高人指導
是不是接收機的 GEAR 接 KBAR 的 RXC 就行了 ?

是的,但 GEAR 要對應為感度或定速設置才能用來做感度設置

楼主:
明白, 已set 好了,  過兩天可以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