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远100s起飞的问题。

楼主(2016-03-30):
驰远100s起飞的时候,先逆时针旋转45度,
也就是尾巴向左飘45度左右,再向右飘45度,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再加油门才能飞起来,为什么会来回飘一下啊?
油门是定速的80。
螺距是凭感觉设置的。

网友:
陀螺仪在找感觉

网友:
陀螺仪反应迟钝

网友:
缓启动。  先在地上等油门转速上来再离地

网友:
飞起来正常 就不用管它

网友:
因为你起飞的时候转速还没到油门定速那里,还在变化,尾巴跟不上节奏,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