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0精密数控分度头预订了哈

楼主(2016-03-31):
120x139x44mm
减速比1:180
输出法兰盘直径98mm
回差可调节为0,建议值0.01-0.02
电机可用标准安装孔(M3孔距31)轴径5mm的42步进电机或闭环步进或伺服

网友:
看图是卧式的,不知道立着可以不可以。另外,最好有拖机控制器,如果有设置也简单点,定好分度数值后,按一下转一下。上个星期才买了个手动分度头,关注中~~~~

楼主:
这个只是分度头,脱机控制什么的。。。。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脱机控制就可以了,淘宝大把可以配套使用的

网友:
立卧两用比较好

网友A:
有具体尺寸吗?大约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具体尺寸吗?大约费用?

120*139*49

成本不算电机在1000元上下

网友B:
蜗杆的?怎么解决回差?设计刚性可以切削铝合金吗?

网友:
严重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蜗杆的?怎么解决回差?设计刚性可以切削铝合金吗?

蜗轮蜗杆本身如果按照公称中心距配合无间隙,我试过故意留出一点间隙可以接受,回差很小,输出法兰盘最大直径上小于0.01mm回程间隙

网友:
进展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蜗杆的?怎么解决回差?设计刚性可以切削铝合金吗?

看用多大的刀具跟切削深度速度。。。。

我设计的5轴,使用的是日本NSK的无动力主轴,只能夹3.175柄的刀,30000转的无刷动力,切削是毫无问题的

那个切削力差不多100N,还会高点,正常切削都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