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515可以给500飞机做锁尾舵机吗

楼主(2016-03-31):
450已可以飞3D了的准备上500,手上多个kst515不知能否做锁尾舵机

网友A:
可以的
我就正樣在飛
鎖死死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我就正樣在飛
鎖死死

您飞的什么机型?

网友B:
515本来就可以用来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5本来就可以用来锁尾

450上在用,不确定500上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飞的什么机型?

亞拓 500 PRO

Patrick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上在用,不确定500上行不行。

速度和力量都够,可以

网友:
kts无刷589bs是不是更屌

网友:
我用bls505x,挺好,比515好太多
不过如果不飞自旋翻自旋钟摆12点钟摆这些动作,两个都一样

网友:
出亚拓500pro

网友(2016-06-09):
本多515就是500的用的舵机,没问题的
现在普遍用窄频尾舵机了,一般用565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