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上飞机起落架做救援船,不知道该装成风动好还是挂桨好

楼主(2016-03-31):
入手了一对飞机用的浮筒,,,做救援挺好的,,

搭起来是这样的,

如果装挂桨是这样的

如果装风动又是这样的

思考ing..................

网友A:
这电机,,,好熟悉啊,楼主是不是自己卖电机的?不过,用在这上面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好熟悉啊,楼主是不是自己卖电机的?不过,用在这上面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虾哥的挂桨机,,,,,,,,,如果装面风动,这挂桨机就挂牌出售

网友:
直升机的电机?

网友:
风动+风舵=救援船
优点1、转弯半径小,救援更灵活
优点2、水草什么的都不用害怕缠住桨,万一船是因为水草或者其他东西缠住桨了你用挂机救援船去一样有可能挂住,得不偿失啊

网友:
风动的更可靠,
话说,挂机怎么卖

楼主:
挂机280不包邮,不含舵机电调

网友:
你的挂机我用摇控器换行吗

网友:
挂桨机店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