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CAT双体猎豹 蛙跳的问题

楼主(2016-03-31):
     一直玩飞机,最近又开始玩船,买了一条处理的船壳  自己刮灰,安装问题来了,  装出来油门过半就蛙跳,请高手帮我指导下,  3658 1850KV电机,好赢120A

网友A:
没装压水板,不蛙跳才怪了。

网友:
缺少水刀?

网友:
这么大船没压水板。
有风有波浪怎么都跳。

网友B:
楼上的二位···CAT还需要装水刀和压浪板吗···可能我孤诺寡闻··但是貌似这两样东西即使装上也不会解决楼主的问题吧··
楼主可以试试把气泡袋拿出来··电池放前面··重心靠前···
我有个小CAT··用.3S 3300*2的电池基本全都塞到船头了跑起来才平稳···或者出轴的角度

网友C:
虽然图比较少,但是,LZ图中的这只猫,可以用来玩“大家来找茬”
我找到三处错误
后排跟上,保持队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图比较少,但是,LZ图中的这只猫,可以用来玩“大家来找茬”
我找到三处错误
后排跟上,保持 ...

后排跟不上……

网友D:
电调放电机后面,电池分两块分别放两边的浮筒里,固定稳,把船放在一个平面,吊架与船底持平。

对了,换一片浆,

如果还跳的话私信我

网友:
能上一张CAT底部软轴铜管水平角度的细节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放电机后面,电池分两块分别放两边的浮筒里,固定稳,把船放在一个平面,吊架与船底持平。

  浆用多大的,我用的48的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压水板,不蛙跳才怪了。

你懂不懂玩CAT呀.要裝壓水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二位···CAT还需要装水刀和压浪板吗···可能我孤诺寡闻··但是貌似这两样东西即使装上也不会解 ...

同意你這說法o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用多大的,我用的48的浆

这只穿净长是应该是810mm的,浆最好不要超过42,建议40,购浆注意浆型  可以尝试搜索“440浆”

网友:
哈哈,cat还要压水板和水刀,我也是醉了?第一次听说!

网友:
各位兄弟,用压水板不奇怪,真有人用的。不过cat可以结合在船底。水刀也有,但不是平常见的那种,是窄长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