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块电池怎么样?

楼主(2016-03-31):
4s5000 充满以后放电到3.71 放出来4000毫安时。大家看如何?因为要上班了没时间等下去。

网友A:
正常啊,,放到3.6应该就能充到48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放到3.6应该就能充到4800+了

没有虚标吧?

网友B:
要大电流去放点才知道是否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大电流去放点才知道是否虚标

下次fpv看看放多少电

网友:
虚标的定义有容量和C数容量应该问题不大,至于C数,那就得看放电能力了。也就是上面有朋友说的,大电流放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