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舵机还有救没救了?

楼主(2016-03-31):
不知道是我运气差还是怎么样,买了4个装在50E上面,一个抖舵,一个齿轮打滑(拆检齿轮无异常)都没怎么飞啊,装好赶上南方下雨,放了两个多月没飞,4个有3个后盖螺丝锁不紧,滑牙。。。返厂回来问题依旧,说是修好了。银燕的舵机修了不少,每次换完齿轮都能操很久,这个100块钱的舵机也太那啥的了,算了,留着做纪念吧。。。帮我看看这个抖舵的能不能修吧!

网友A:
找售后吖  银燕售后 我感觉还不错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售后吖  银燕售后 我感觉还不错吖

一些不是银燕的,是JX的,已经返厂过一次了,问题依旧,呵呵。。。过三个月人家不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些不是银燕的,是JX的,已经返厂过一次了,问题依旧,呵呵。。。过三个月人家不管了

呃~有时候国产未必不好  哈哈哈哈哈

网友B:
拆开,把电位器在碳膜位置清洁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把电位器在碳膜位置清洁一下就好了

是电位器上面有一个碳膜吗?什么样子的?

网友C:
飞这个飞机 楼主就futaba 3003 3001 就可以了  搞那些个高端货 不一定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这个飞机 楼主就futaba 3003 3001 就可以了  搞那些个高端货 不一定好使

嗯,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电位器上面有一个碳膜吗?什么样子的?

电位器一般就是在绝缘基板上涂覆碳膜,铜触片(电刷)在碳膜上滑动电位器的电阻值随着变化,铜触片(电刷)在碳膜上滑动时与碳膜接触不良就会出现抖舵,我好几个银燕的舵机出现抖舵都是清洁了电位器就恢复正常了,电位器的碳膜是什么样子的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一般就是在绝缘基板上涂覆碳膜,铜触片(电刷)在碳膜上滑动电位器的电阻值随着变化,铜触片(电刷 ...

多谢指点!话说回来,我这几个舵机基本全新,不超过20个起落,就抖舵,可能买回来就这样了,只是我刚开始没察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