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CPX BL 主板问题

楼主(2016-03-31):
MCPX BL 主板不用原厂的主尾无刷
电机
。改用100S 的套装行吗知道的大神们说说。小白感谢了。谢谢

网友A:
不行,时转时停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楼上没事就在家自己折腾

网友C:
不行。因为原厂都是内转无刷。。。你换成外转子就有问题了。需要外挂两个电调。。。

网友D:
MCPX BL是可以调感度的吧?

网友E:
算吧!用xp-7a電調 , 給主/尾電机

网友F:
欧阳对MCPX着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