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怎么连线让小米相机影像直接显示在显示器上

楼主(2016-03-31):
这个连线怎么连接   使相机的图像直接显示在显示器上,  下边的线是自己做的安卓 AV视频线

网友A:
摄像机视频线插到显示器黄色莲花头里面,摄像机地线插到显示器黄色莲花头外面。

网友:
自己某宝买MicroUSB插口焊,电烙铁,热熔枪还有自己的16P排线搞定

网友B:
只能帮你到这了,如果小蚁自已电池供电,刚只需引出GND和视频线即可,如果需要5V给供电,那就要把GND一分为二,其中一个GND和VCC接5V电源,另一GND和视频线接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机视频线插到显示器黄色莲花头里面,摄像机地线插到显示器黄色莲花头外面。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帮你到这了,如果小蚁自已电池供电,刚只需引出GND和视频线即可,如果需要5V给供电,那就要把GND一分为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