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软轴怎么脱离怎么链接

楼主(2016-03-31):
船软轴怎么脱离怎么链接?请各位高手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压接的,没看到软轴被挤平,或者是软轴断了,被挤平那段在轴头里。。。。换轴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接的,没看到软轴被挤平,或者是软轴断了,被挤平那段在轴头里。。。。换轴吧!!

没有看到有段的地方,头里什么都没有

网友B:
压接必须用压力机,个人根本处理不了,我给你介绍一种方法【海模专业队的方法】。也就是锡焊;先用盐酸与电烙铁将软轴头镀上锡,在插进硬轴空中,沾盐酸将软轴与硬轴之间灌入焊锡,强度相当好。注;盐酸必须加入锌,也就是电池锌皮,让其与盐酸反应,变成熟盐酸才可用于焊接。

网友:
本人修复过两条软轴,带40桨,三万转以上,还没脱胶。提供楼主参考一下,或许有机会成功:
1、细砂纸打磨一下软轴连接处
2、酒精清洗连接处
3、灌入厌氧胶并旋转使胶充分沁入
4、用直角铝条定位保持软轴连接成直线,固化24小时。

网友:
看图估计你要先复原套筒被压扁的地方。

网友(2016-05-21):
引用 网友B:
压接必须用压力机,个人根本处理不了,我给你介绍一种方法【海模专业队的方法】。也就是锡焊;先用盐酸与电 ...

好办法, 熟盐酸是我爸那个年代就是用这个焊接不好上锡的配件, 不过要注意烙铁下去那下散出的氯气

网友:
我的软轴也断过,由于没有焊接工具,我想想有位朋友在装空调。打电话叫他用接空调铜管的方法给我焊接上,接好后使用至今都没再断过。

网友:
我的是有螺栓的 用扳手就可以了

网友:
不懂 就是来刷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