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图传画面传给电脑?

楼主(2016-03-31):
如题,
图传
发射器发射到什么设备上然后与电脑连接?

网友A:
发射到火星上

网友B:
AV采集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射到火星上
你这种回复跟放屁一样

网友D:
貌似只能采集卡,但是不知道延迟大不

网友E:
录像可以,用电脑监视就免了吧,有延迟的

网友F:
图传接收加采集卡,延时估计有点高!

网友G:
usb图传,不要问为什么,

网友H:
视频采集卡 80元左右 听说延迟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