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的遥控器,怎么设置油门混控?

楼主(2016-03-31):
X9D的遥控器,接好了线,发现推油门,十字盘不会水平往上。问卖家,说是油门设置了混控,特来此发贴求助?
哪位高人出来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补充,今天早上突然明白了,有油门没有螺距,是飞不起来的,有螺距没有油门也是飞不起来的。这两者的关系就是用一个通道同时操作这两个参数。

网友A:
混控栏,在CH6增加一个油门,立面在设置一个CV的曲线(默认曲线为0)

以上针对无副翼
进入混空编辑栏,你最好拔掉电机线,选择制定通道混空(如:方向 副翼等选择项)点END让栏目一闪一闪,再推下油门杆(不要动任何开关 旋钮 和舵只要推油门)系统会自动跳到和油门联动,最后在EXPO曲线那里在选择CV曲线(默认都是0曲线,推油门还是不会联动)把曲线拉成斜直线(和油门默认曲线一致,之后在根据情况在设定好)

网友:
熄火开关有没人能够设置?

我只能设置为电机未启动有效,启动后在波动开关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栏,在CH6增加一个油门,立面在设置一个CV的曲线(默认曲线为0)

以上针对无副翼

谢谢,我的就是无副翼,中午吃完饭试试。

网友:
6/12页 CH6创建一个混控 创建成功进入混控里面   里面有个Source[     ]栏目,按一下ENT按钮,框框开始闪烁,按+ -按钮选择到Thr,在按ENT确定,OK螺距完成,还差一步,找到Curve 把后 Diff改为Cstm后面可以选择CV1 CV2 CV3等,这些是曲线(默认为0)按

住CV   1秒可以进入里面设置曲线 默认是5点曲线(可以最低设置2点曲线最高17点) PT  1  2 3 4 5(5个点) X默认斜直曲线-100 -50 0 50 100  Y线按照X数值调就是默认直曲线

网友A:
只有Y轴可以调 X轴是直曲线参考

Count 下面的5pts就是默认的5点曲线,可以自己选择调整减少或者增加

Smooth这个可能是微调同步(调整油门微调估计螺距也会跟着变,不要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Y轴可以调 X轴是直曲线参考

Count 下面的5pts就是默认的5点曲线,可以自己选择调整减少或者增加

前辈,按照你的方法,已成功解决了。现在有一个新问题了,油门最低的时候,十字盘我已经调平了,拉杆也是一样长的才装上去的,但是油门推上去后,十字盘就会有一点点的不平了。这个是在陀螺仪面调还是在遥控器里面调呢?遥控器里的话,应该是调什么?

网友A:
是不是最低和最高螺距都会有偏差,有的话K8安装模式里面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最低和最高螺距都会有偏差,有的话K8安装模式里面可以调

在陀螺仪里面调,懂了,谢谢你!偏差肯定有的,低螺距的时候调平了,打上去就有偏差了。

网友A:
K8安装模式里面  修订栏-博士帽里面有最大螺旋总矩这个慢慢调可以调平,负螺距不平就调最小

网友:
还有拔掉电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安装模式里面  修订栏-博士帽里面有最大螺旋总矩这个慢慢调可以调平,负螺距不平就调最小

还有一项十这盘调平,是怎么讲?锁尾舵机的行程和螺距通常是多少?悬停和航线,大桨桨距要设多少度?油门曲线呢?450的无副翼电直。

网友:
尾舵机就是不要顶到波箱和桨夹尽量最大值,左右两边行程也要一直最好

K8安装里面尾部就是设置尾舵机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