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小风洞,新手又来问问题

楼主(2016-03-31):
内啥,天热,卖家生意好正在帮我安装,没空答我,就想问一下,我看卖家的图船桨好像是德系的,就想问一下船可以后退吗?怕一后退船桨就会松掉?

网友A:
不能后退  除非你浆纹上了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后退  除非你浆纹上了螺丝胶

螺丝胶肯定会上的了,一想有可能会掉都不敢猛草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胶肯定会上的了,一想有可能会掉都不敢猛草了呢

没什么事的

网友B:
看看电调是否双向的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调是否双向的丶

事双向的

网友:
让买家给你做卡口的呗,这个可以选择的

网友C:
前提是要是硬轴+双向电调+螺丝胶····软轴后退直接报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提是要是硬轴+双向电调+螺丝胶····软轴后退直接报废

mini mono就是硬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mini mono就是硬轴的

那只要上了螺丝胶不暴力倒退就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