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不装大桨只装尾桨测试震动,油门推到多少就可以了?

楼主(2016-03-31):
450不装大桨只装尾桨测试震动,遥控油门推到多少就可以了?还有不装大桨只装只装尾桨k8里震动多少属于正常,大家帮忙给看看, 先在这里谢过

楼主:
80油门,震动500以内都算合格。

网友A:
是均值,还是做大值

网友B:
平时飞啥油门,就推多少,一般都定速,不用推。

带尾桨,400以内过关。

网友:
震动怎么测

网友:
k8程式就看得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80油门,震动500以内都算合格。

80油门会不会射尾桨啊,现在油门推到50震动都10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均值,还是做大值

不懂求问,什么是均值和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飞啥油门,就推多少,一般都定速,不用推。

带尾桨,400以内过关。

带尾桨油门大了会不会射桨,没装大桨感觉转速好高啊,大神求解

网友:
你的震动有点儿过了,好好检查吧

网友:
推油主轴转速达到2000多转就可以

网友:
3000转以内测试就行,震动大了就停。

网友:
建议飞起来测,有时候在地面震动大,飞起来就小了

网友:
看机头转动方向为准

网友:
不建议不上大桨高速测尾桨,安全要紧!我以前都是用个三脚架固定住手机对着尾桨拍,你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推50。。60就行了。。调震动我从来都是靠摸尾管的。。。

网友:
不装大小奖,全油门,机子震动不导致位移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