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动力装置

楼主(2016-03-31):
几年前制作的的驱逐舰,重新翻修,修改动力装置,采用齿轮减速,0.8模,小齿15牙,大齿30牙

楼主:
省去万向节,二套和尚头价额不低,买齿轮就用去一套和尚头的资金,

网友A:
低速马达直驱就可以了吧? 没必要装减速齿?

网友:
万向节用模型车的狗骨就可以了嘛, 几块钱成本。

网友B:
看起來很不錯哦

网友C:
个人建议,1你用万向节,2舵机后移,用硬性可调拉杆。3电机加消火花瓷片电容。

网友D:
噪音肯定大最好做密封齿轮箱!

网友E:
个人提一点不一定成熟的看法:1、两个电机距离是否有些近?不便于散热和维修,看现状已无法加装水冷套(也可能不需要)。2、传动轴与减速装置后夹板之间采用‘俗称:干磨轴’形式不是最好的方案,转速较高孔会很快磨损易引起振动和漏油{如采用润滑脂润滑也就不会存在漏油一说}。3、电机与传动轴齿轮分别采用软、硬齿面设计合理。仅供商榷和参考。

楼主:
引用 楼主:
省去万向节,二套和尚头价额不低,买齿轮就用去一套和尚头的资金,

这是条现代级驱遂舰,多年前制作的,这次是重新改制,当时万向节是和尚头二套用去近百,因此有此一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马达直驱就可以了吧? 没必要装减速齿?

减速的目的是,在电压不变,加大点推进器的直径,,为一条还没安装动力的拖轮,而做一实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很不錯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1你用万向节,2舵机后移,用硬性可调拉杆。3电机加消火花瓷片电容。

谢谢!我会按你的方法按装可调拉杆的,电机早就加消火花105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噪音肯定大最好做密封齿轮箱!

是的,肯定要密封,留加油孔,采用齿轮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提一点不一定成熟的看法:1、两个电机距离是否有些近?不便于散热和维修,看现状已无法加装水冷套(也 ...

你好,在制作前,有设想过,

1先前也没有按装水冷装置,现考虑在电机,两边按散热片。
2船底部分采用含油轴承,齿轮箱顶部采用13x4x5滚动轴承,由于设计两头是铀铛,中间没有支点,省去万向节这一环节,减少振动。
3齿轮箱铜貭材料,彻底密封,加齿轮油润滑。
4改制的一拖二有刷电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在制作前,有设想过,

1先前也没有按装水冷装置,现考虑在电机,两边按散热片。

已知!交流、探讨、学习、提高。

楼主:
做了2层密封,层辶间粘了层海棉双面胶,声音低闷多了。

网友D:
好结构!劲肯定大!

网友F:
噪音大到水里跑时有真实感,顺便也发一张我船上的减速箱,简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知!交流、探讨、学习、提高。

好的,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结构!劲肯定大!

还没下水,还不知道动力会增加多大,今天跑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噪音大到水里跑时有真实感,顺便也发一张我船上的减速箱,简易的。

这套减速器此速多少,拖舱动力的好帮手,,那有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下水,还不知道动力会增加多大,今天跑船没

跑了!那 碧海清波模友好多船好精致!

网友:
他的船一起开的

楼主:
320有刷电调改制,功率放大增大,可以拖二到三个550电机,不用水冷或风扇冷却。

楼主:
好象还有个孩子,你没手把手的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还有个孩子,你没手把手的教。

还小!大点一定教会他!

网友G:
引用 楼主:
减速的目的是,在电压不变,加大点推进器的直径,,为一条还没安装动力的拖轮,而做一实验,谢谢!

现成的减速电机一大把 选择余地大大的

网友:
大家先吧手头工作放一放 焦点转移到论坛第一大傻x的帖子上去去哈,大过节的 大家一起上它家去念叨念叨:有小号死自己 用小号死全家,大家一起来

楼主:
动力装置基本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成的减速电机一大把 选择余地大大的

这套减速器,比较称心,而且只化去3O来,

网友:
重回船模坑!~哈哈!期待精品!

楼主:
甲板建筑开工

楼主:
是的,08年开建,这次重新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08年开建,这次重新制作,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