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bird -Tiny 平衡仪 说明书 0416

楼主(2016-03-31):
产品介绍:
ARKBIRD-Tiny是专为固定翼打造的高精度平衡仪;能自动平稳,大大减小飞行的心理压力:
1.         惯性测量单元,带有3轴加速度、陀螺仪3D惯导姿态系统,能精确测量飞机3D姿态,锁定倾角飞行。适合各种天气环境使用
2.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jpg平放或侧放,适合于空间狭小的机型;
3.         傻瓜式调试,省去复杂的调参过程即可适合于各种机型,1分钟接好线即可上天
4.         一键平衡,锁定倾角;
5.       陀螺增稳模式(Gyro),3D动作增稳。
6.         一键吊机模式。

安装:
(注:请注意正反,错误的接线会导致平衡仪永久损坏
1.  插针方向朝前,主芯片一面向下或者向左机翼方向, ArkbirdLOGO标志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8.gif一面向上或者向右机翼方向(发货默认竖直安装)。请勿装反,否则姿态将出错。
2.  注意减震、远离发动机
3.  先不要固定住,因为后面需要拨码确定辅助量正反。
4.  使用飞翼时,将1通道接在右翼,2通道接在左翼,拨码开关4拨至低;
5.  地面调试时,请将螺旋桨取下,谨防伤人。
竖直安装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0.jpg
水平安装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2.jpg
2种安装朝向方式
利用CH5CH6通道切换模式:
1.     CH5小于50%(负向)时为手动模式。
2.     CH5大于50%(正向)后,CH6小于30%为平衡模式(摇杆回中自动平飞);CH6 30%-70%为陀螺增稳模式(在机身运动时给个相反的舵量), 大于70%为吊机模式(以吊机位置为平衡点)。
(正负向例子)

水平中点校正
首次装机、长期不使用、温差变化较大(+-10度)时,应进行水平中点校正,平衡仪会采集此时的姿态,作为飞机平飞位置。
平衡仪上电时将CH5拨至负向(0%),CH6负向(0%),CH1摇杆最左或者最右。(或者拨到此舵量后按平衡仪上复位键),将进入水平校正等待。副翼将自动向右打满表示正在等待放平
平衡仪、机身平行于地面放置(如有起落架请垫高)。保证静置后,左右拨动CH1通道,将进行3秒钟的水平位采集。完成后副翼回正。
确定平衡模式辅助量正反:
CH5拨至0%,为手动模式(平衡仪不参与控制),此时先在遥控器上设置手动舵量的正反向。
然后将CH5拨至100%,CH6旋至0%,此时为平衡模式,如果水平中点正确,水平放置飞机,舵面应该基本在中点,否则请重新校正水平中点。
在横滚方向上倾斜飞机,机身右倾,在副翼上应自动给出一个使飞机向左滚的控制量。机身左倾,在副翼上应自动给出一个使飞机向右滚的控制量。如下图所示:
如果给出的辅助量相反, 请将拨码开关1拨到另一个方向。
4.升降舵检测:在俯仰方向倾斜飞机,机头倾斜,在升降上应自动给出一个使飞机低头的控制量。机身低头,在升降上应自动给出一个使飞机抬头的控制量。如下图所示:
如果给出的辅助量相反, 请将拨码开关2拨到另一个方向。
5.方向舵检测:在航向方向上摇动飞机,机头右转,在方向舵上应自动给出一个使飞机左转的控制量。机头左转,在方向舵上应自动给出一个使飞机右转的控制量。
如果给出的辅助量相反,请将拨码开关3拨到另一个方向。

调节平衡模式感度:
平衡仪输出量大小,由遥控器上舵角大小 及 平衡仪上感度旋钮 共同决定,遥控器上舵角大小应设为100%,(EXP指数功能不受影响)。
默认感度能兼容大部分机型,但如果舵机摇臂安装过大过小,请调节感度旋钮。(同时会影响手动模式输出行程)
如果平衡模式稳定度不佳(摇杆回中时左右漂移),请加大对应通道的感度,如果控制量太大出现震荡,请减小。
首次飞行请以手动模式上天,在安全高度切入平衡模式,状态异常应切换回手动模式并降落调试。
常见问题解决:
1.       副翼打到边沿进不了水平校正,请检查遥控器上是否将行程设置过小。
2.       对于3通道飞机,请将输出1通道接到方向舵,利用方向舵转向。由于方向舵会有偏航力作用,要小心荷兰滚现象、偏航晃动。解决办法是减小“yaw ctl”偏航控制量、减小方向舵舵角。(详见百度“荷兰滚”)
3.       对于安装舵量太大的飞机,可能会由于稳定性过强导致晃动,建议改变舵角安装位置、减小舵量。并在遥控器端设为100%的舵量大小。
减小安装舵角,并在遥控器上将舵角设为100%示意图
4.       欢迎加qq群19329609,了解更多新动态。
注意事项:
Arkbird固定翼平衡仪的安全措施,请务必仔细阅读:
1.         平衡仪设计的目的是保持航模飞行平衡。它不能操纵飞机或防止失速。你必须有足够的固定翼经验控制飞机的飞行。
2.         平衡仪只能供小型航模娱乐使用。请勿在有可能飞过人群的空中摄影飞机里安装,应在空旷地带飞行,并防止任何意外导致人员财产损失。
3.         你必须按要求安装和使用平衡仪,应在每次飞行前检查平衡仪的工作情况。
4.         飞机上的设备和任何电子产品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可靠,使用Arkbird固定翼平衡仪你应对该产品做出评估,并按相关法规使用本系统。系统提供者不对任何使用该产品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和后果负责。
附录:
56通道正反向查看办法
在监视器上看5、6通道正反,油门最低(0%)、CH5拨至负向(0%),CH6旋至负向(0%,遥控器3、5、6通道 舵量指示条应该同向,如下图所示(也可以用一个舵机接到发射机上,检查3、5、6通道 输出舵量方向应该同向):
3.     检查有无失控保护:
1.5 ms标准中立位置的遥控设备,输出信号为1ms-2ms的脉冲,如下图所示。无失控保护时关发射器,无脉冲输出,舵机可被扳到任意角:
图1 舵量信号与正反向
////////////////////////////////////////////////////////////////////////////////////////////////////////////////////////////////
版本修订信息:
03.12 First Release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31.gif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32.gif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33.gif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34.gif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35.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