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动脚架收放时云台上下左右摆动?

楼主(2016-03-31):
各位亲们大家好!收放 四轴电动脚架 时飞宇云台就会上下左右摆动,等电动脚架收放完后云台就又恢 复正常了。给云台单独供电收放四轴电动也会出现云台上下左右摆动,神马原因??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

楼主:
[其他]四轴电动脚架收放时云台上下左右摆动?/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6999

楼主:
麻烦各位高人给看看。谢了!!!

网友:
    云台  和   电动脚架 是否用了一个  降压模块?导致收放起落架时云台供电不足、或者 是电脚的控制通道和云台俯仰通道混控了。

网友:
建议楼主注意一下起落架信号线和云台信号线是不是挨的很近,因为pwm信号会产生电信号干扰

网友:
我的A10-3h碰到一样的问题,后来在脚架电源侧加滤波器就不抽了~

楼主:
麻烦问一下用多大的电容,多少伏的?谢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