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和radiolink r7eh接收器怎么接线,求大神

楼主(2016-04-01):
k8陀螺仪和radiolink r7eh接收器怎么接线,求大神,自己接了弄烧了一个舵机.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

楼主:
求大神,k8陀螺仪和radiolink r7eh接收器怎么接线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发过无数连接图。。。搜搜吧。。

网友A:
你那个接收机的说明书? 1,2,3,4,5,6 分别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接收机的说明书? 1,2,3,4,5,6 分别是什么?

有说明的,发给你看看,就是不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接收机的说明书? 1,2,3,4,5,6 分别是什么?

大神,教教我,你微信多少,加我微信x5201314c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教教我,你微信多少,加我微信x5201314c

百度上搜

网友:
这是我的接收机,明天我告诉你我的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教教我,你微信多少,加我微信x5201314c

已经加你微信了,通过一下。

网友(2018-12-28):
这个可行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烧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教教我,你微信多少,加我微信x5201314c

后来搞定了吗?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