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6个好盈天行者40A电调设定问题

楼主(2016-04-01):
大家好,我新买了6个好盈天行者40A电调,装在680机架上和电机连在一起了,但是看电调说明书上写首次使用设定油门,问题就是如何设定,是把电调连接到飞控和接受机,还是一个个接到接受机设定?谢谢了

网友A:
先一个一个校准下!装机完再飞控整体校准

网友B:
飞控有油门校准功能当然最好,没有只能在接收机上校准

网友C:
能全部并联校准最好,不行的话一个一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有油门校准功能当然最好,没有只能在接收机上校准

Naza v2有油门校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 v2有油门校准吗?

N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全部并联校准最好,不行的话一个一个也可以

请教一下,如何一起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如何一起并联?

有卖的,自己做一个也不难。

网友D:
在接收机上进行校准:六个电调信号线与正负极线分别并接到一起接到接收机油门端口即可。可以自己用2.54mm三排插针做个集线器用来插电调,最后单独引出一根线接接收机油门口。

网友:
恒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接收机上进行校准:六个电调信号线与正负极线分别并接到一起接到接收机油门端口即可。可以自己用2.54mm三 ...

非常感谢了

网友:
这个电调我看只支持3s的电池,680机架用的电机用3s的电池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