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版MB 3.12怎么与futaba 6303接收机接线

楼主(2016-04-01):
老版的MB 系统是3.12的 ,请教下怎么与futaba 6303接收机接线,谢谢大神!

网友:
都一样的

楼主:
和6208一样?6303不是只有4个接口么?用SBUS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6208一样?6303不是只有4个接口么?用SBUS接法?

啊,6303抱歉不太了解,以为你问的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6303抱歉不太了解,以为你问的其他的

网友B:
首先要把mb调到subs模式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把mb调到subs模式才能用

OK 多谢

网友:
MB 系统是3.12 要升级3.2固件才能用sbus 单线输入 , 不升级用6303没戏了 , 找个620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