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叠罗汉是什么个装法???

楼主(2016-04-01):
如图 中间这几层都是飞控吗?怎么个意思啊?求大神解释.......

网友:
应该是电调。

网友:
好吊的样子

网友A:
这个是 TBS powercube,中间四层是esc, 底下是PDB,最上面是F3飞控

网友:
楼上正解 据说很重 然而并没有什么。。。。

网友:
这样排列,会不会有散热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 TBS powercube,中间四层是esc, 底下是PDB,最上面是F3飞控

好吧 原来是这样 谢谢了

网友B:
TBS powercube 最主要的其中一個功能是可以上6S ....

网友:
明显是电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BS powercube 最主要的其中一個功能是可以上6S ....

还有什么其他优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什么其他优势呢?

littlebee 30a, ztw 20a HV, ztw 30a, xrotor 40a, kiss 30a, rg30a 都可以用6s,但是4s穿越机现在是飞的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