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我有个A3飞控请问起飞用什么模式

楼主(2016-04-01):
我是手抛的飞翼 起飞用增稳好一些还是平衡模式好一些  非常感谢

网友A:
只要习惯发,都一样飞,但抛歪时,平衡模式会自动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习惯发,都一样飞,但抛歪时,平衡模式会自动修正,

斜向上 就会自动低头平飞对吧

网友:
平衡模式是指机机左右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