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遥控器30米距离失控!穿越机惨炸!售后却是这样回复的。。。

楼主(2016-04-01):
三月27号:下午1点半,带上山狗,飞了两块电池,飞第三块电池突发情况,飞机竟然失控了!!at9显示屏上显示信号为空,看着遥控器上的图传显示器,看着飞机越飞越高,直到飞控触发失控,低油门迫降!损失机架,四个电机,山狗固定镜头的塑料片摔出去了,电池变形,一些小零件等等!
失控飞机上山狗的视频

山狗视频

视频1分40秒,我大油门拉升,随后降低油门想做动作的时候,发现飞机已经不受控制了!直冲云霄,幸好,前天晚上,校正飞控时随手加了失控低油门,几秒后飞控触发失控,低油门迫降!
第一次测试

这个视频2分钟28秒到2分32秒秒这段时间信号时闪烁了下,4分08秒到最后,几次失去遥控信号。

三月28号:第二天和售后联系(27号是星期天,厂家不上班。),发给他视频,说没看到遥控器信号灯是否为发射状态,并且干扰太大,给我两个选择,一个寄回去让他检测,一个就是自己再检查下,是否是因为天线遮挡什么的。这天晚上,下班回去后已经是7点,趁还没完全天黑,就拿起遥控器去空旷的地方测试。

第二次测试

这个视频虽然是晚上录的,但是,周围50米范围基本是没有干扰的。这个视频明显有信号闪烁的情况,并且长达3秒钟之久!电源灯,发射灯都是长亮。
两个地点都是差不多的距离出现这个情况,这个难道不是很明显说明是乐迪at9遥控器的问题?
当晚顺丰寄回厂家售后,直至今天,售后告诉我说,遥控器毫无问题,拉距400米遇到房子才出现信号减弱情况,对于这样的回复我也是呵呵哒了,心累。魔友们你们说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失控炸鸡的?
乐迪自己说明不是库存机,是新的遥控器,也不是15年的有问题的遥控器。下面上飞机损失图片,以及厂家售后聊天图片。

这个是飞行地点,以及第二次测试地点。

售后说明不是库存机。

收到山狗时初步固定状态

图片中手指的地方,炸出来了,幸好还能用。

铝柱变形

电池变形,机架损毁,四个电机坏了,固定电调的扎带,直接震断。

所有的设备都是刚买不到两个星期,就这样炸了,和乐迪厂家商量如果检查出遥控器问题,赔偿炸鸡损失(机架,电机,电池),然而今天乐迪厂家和我说不关他们家遥控器问题,他们去测试,拉距400米遇到房子才会信号减弱。

呵呵。试问谁会对这样的回复满意?求顶起来!!让更多人知道乐迪厂家的“优良”产品!!并且推荐所有用乐迪遥控器的人都拉距测试!!!!

ps:密码都是:321123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乐迪的控?

网友B:
使用一年,随便四百米飞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乐迪的控?

请原谅我这个外观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一年,随便四百米飞的路过

唉,对于这样的厂家我真心无语了,两次测试,两个不同地点,三次拉距都是这样问题,厂家和我说遥控器,接收机都没问题。呵呵,你信吗?

网友C:
其实那个信号格是遥控器接收到接收机的信号(因为AT9是双向通讯的),那个信号没有了,还是可以以控制的。(只是代表遥控器接收不到接收机的信号但是不代表接收机接收不到遥控器的信号),我试过,在信号格没有信号的情况下解锁推油门,回来看电机是转的。我个人认为接收假死机了吧,还有我强烈建议乐迪应该给接收机做个RSSI,通过飞控和图传就可以看到接收机接收到遥控器的信号强度以这个为准才是真的。(个人观点,没有偏向谁,如有不对请指出)

网友D:
这机架没有侧板,前几天我也想买,就感觉鸡头强度差点,你的电调是新出的2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那个信号格是遥控器接收到接收机的信号(因为AT9是双向通讯的),那个信号没有了,还是可以以控制的。 ...

或许有这个可能,但是我的肯定不是这个状态,发现控制不了,从失控到炸下来都是没信号,并且控制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架没有侧板,前几天我也想买,就感觉鸡头强度差点,你的电调是新出的20a?

不清楚是12的还是20的。不好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清楚是12的还是20的。不好意思

电调上有写的啊,你电机也是kingkong的?我也是这一套动力,失控这事真的很难说可能你飞场那有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上有写的啊,你电机也是kingkong的?我也是这一套动力,失控这事真的很难说可能你飞场那有干扰源

我有测试视频,两次测试,两个地点,三次拉距,都是30米距离失控。你自己信吗?

网友:
乐迪遥控也不是一次两次失控过了,现在身边没有一个朋友用这控,不敢说这个控垃圾,但是……你懂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便宜炸鸡怪谁啊?天地飞怎么不用?表示一直用天地飞,没遇到过失控问题/

唉,看到at9比较好看啊。。。。。现在蛋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都我们玩么?视频还加密,擦

文章最后面有密码。。。。。321123

楼主:
@乐迪radiolink
可以@到吗?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尤其是航模,省钱是花钱的开始。控就不能买个凑合能用的,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一次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测试视频,两次测试,两个地点,三次拉距,都是30米距离失控。你自己信吗?

乐迪问题确实多,现在大神都用福睿斯,是有道理的,也不贵

网友:
用乐迪的控,你也真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