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运气就是这么差

楼主(2016-04-01):
刚刚入了小飞手和hmdvr,冲的就是小飞手刚好三根输出线可以与dvr对应,既有了轻便的显示器又有了dvr功能。想法是好的,现实是…插上去没反应,测了小飞手5v输出位置电压0.5v!谁还用小飞手的也测下看看。

以上只是铺垫,最近在调试固定翼,用的f2飞控装了摄像头什么的。重心没问题了但是老低头,舵面看起来没有偏移,飞控校准时机头也上抬了一些。中午第二次飞行悲剧发生了,失控!有朋友要说了 不是有失控返航么?的确是有啊,但是飞机严重低头,回不来啊!凭着最后的记忆飞机撞向一栋楼侧面跑去找飞机,大中午的大汗淋漓转了好几圈也没找到。想起来dvr,擦!dvr没用起来啊,就是这么巧。

网友A:
我们丢飞机都不用dvr了,看着屏幕飞的都能清楚的知道目前飞机的位置在哪,如果你能知道找过去找不到,说明被捡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丢飞机都不用dvr了,看着屏幕飞的都能清楚的知道目前飞机的位置在哪,如果你能知道找过去找不到,说明 ...

飞机还在调试 最后看了眼屏幕。可惜找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还在调试 最后看了眼屏幕。可惜找不到了

调试阶段你怎么能让飞机离开你的视线呢,调好了再远航啊,默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阶段你怎么能让飞机离开你的视线呢,调好了再远航啊,默哀

是哎 其实也不远 只是遥控器不太行 目视也能看见但是却失控了。当时动作是远处进场着陆呢~应该跑远些空旷地方飞的

网友:
好像小飞手要DVR的话要外接USB电源的,否则没有用的!!

网友B:
哥们,你跟我一样的,没法用,小飞手的5V输出只能在接USB的情况下才有输出,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
失败乃成功之母

网友:
好事多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跟我一样的,没法用,小飞手的5V输出只能在接USB的情况下才有输出,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

擦!这么坑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跟我一样的,没法用,小飞手的5V输出只能在接USB的情况下才有输出,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

刚看了下,说明书没有提这事。可以退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说明书没有提这事。可以退货了

为毛我的说明书提到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我的说明书提到了呢

莫非我的是山寨货?能不能拍下你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
"飞控校准时机头也上抬了一些"  飞控为了自适水平,那么飞机肯定低头了。

网友C:
飞机没调好就飞 节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丢了?

视距内失控掉下来 结果找不到了。应该是被人捡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没调好就飞 节哀吧

不飞怎么调呢?飞场太难找 还是不能在小场地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