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zyx-s修正设置问题

楼主(2016-04-01):
在设置3轴时,修正设置时,机身俯仰可以明显看到修正,但左右侧倾时,
舵机
基本看不到修正的动作,这样正常吗?试飞的时候明显刚离地就会侧倾,换修正方向也没什么效果

网友A:
可能是通道接触不良,试试打左右摇杆,舵机会动作不

网友B:
可能副翼方向的感度太低了

楼主:
用控打方向没问题,下次把感度调高点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