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futaba 14MZ 如何校准摇杆

楼主(2016-04-01):
收了个14MZ,自己改成左手油门,校准时到下面图中界面不知咋弄了,请大神赐教,谢谢了。

顺便问问,你们在进去工程模式时,遥控器会吱吱得响吗?我14MZ是早期版本的,摇杆连接主板的线是焊接上去的,不是插头插上去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互换摇杆后,线焊接的顺序不对,还是本来进去图中的工程模式,遥控就会吱吱得响,。(正常开机就不响)

网友A:
一搜索一大片, 何必跑来发帖问。 。。

Futaba T14MZ是目前遙控模型當中最頂級的遙控器,擁有飛機、直昇機、滑翔機、動力滑翔機等模式,功能強大幾乎可達到任何複雜的使用環境!  最近興起一股更換控制模式的熱潮,台灣原本慣用的Mode 1控制模式受到了歐美選手的影響,紛紛改成了Mode 2控制模式,兩者各有優缺點,但是採用Mode 2控制模式比較接近真實的飛機、直昇機,所以在台灣採用MODE 2的人通常不是喜歡像真機的玩家,就是自己開過真的飛機。

回主題,將原本的MODE 1改為MODE 2需要動到遙控器本身的硬體,以筆者為例,使用FUTABA 最頂級的T14MZ若更換硬體之後,需要進行撥桿校正的作業,這部分需要一個T14mzUtility的應用程式才可以使用。而且遙控器本身的軟體需還原成1.31版才可以,也就是說如果你現在遙控器內的機體設定若有1.37版的功能,可能因為恢復為1.31版之後會造成某些功能無法使用,甚至有可能清除該組模型的紀錄。

校正前注意事項

1.先將您遙控器內的機體資料複製到FUTABA原廠CF卡當中,避免資料遺失。

2.建議先開一組全新的模型,並選擇它。

3.關機

4.將T14mzUtility程式複製到一張內無資料的空白CF記憶卡當中。

5.插入T14MZ後開機(升級開關不需要向上切)

6.出現以下畫面:

主畫面

1.Stick Mode:撥桿控制模式預設

2.Touch Panal:觸控螢幕調整

3.Trim/Switch Test:開關、微調測試

4.Calibration:撥桿校正

5.Data Reset:資料清除

一、Stick Mode:撥桿控制模式預設 如果你購買的T14MZ是Mode 1 / 直昇機版本,每一次開新模型之後都會預設為Mode 1 / 直昇機,如果你改玩飛機或已經改為Mode 2,那每一次開機就得重新設定一次撥桿定義很麻煩,在這個功能裡頭可以將預設值改為你常用的設定。

二、Touch Panal:觸控螢幕調整 這功能可調整螢幕的敏感度,threshold預設為-80,你可以先按其中一個PUSH鈕測試按壓的敏感度,然後可以用T14MZ的小撥盤調整threshold數值,最多可到-100。 建議將threshold調整為-100,這樣你的每次按壓螢幕就不會太用力,這樣可以延長T14MZ的電阻式觸控螢幕的使用壽命。 調整過threshold數值後,按下PUSH鈕測試看看是否合乎手感。 把PUSH全部按下變成OK後即可跳出該設定畫面。

三、Trim/Switch Test:開關、微調測試 功能很簡單,就是看看你的切換開關、微調是否正常,一開始的畫面如下圖:

把微調鈕按下後會出現打勾,那表示功能正常,全部測試後便可跳出該功能。

四、Calibration:撥桿校正

以鐵漢的T14MZ為例,我的油門中立點在螢幕顯示50%位置時,撥桿的刻度不在正中央,雖然差異不大,但一套七萬多的遙控器實在不想這樣搞...撥桿校正功能可以解決這問題~! 這校正程式除了遙控器的兩支撥桿之外,還可以校正遙控器上所有的切換開關,但是有他的流程與方向性,搞錯的話撥桿與開關的方向會相反...

按下COMPENSATION鈕,會出現以下畫面:

出現了LEFT STICK、SW/VR、RIGHT STICK三個按鈕,表示校正左邊撥桿、開關/VR旋鈕、右邊撥桿。 先校正左邊撥桿,按下LEFT STICK,接著就出現NEUTRAL,將所有撥桿放回至中央點,按下COMPENSATION鈕完成中立點校正。 接著校正左撥桿的右與下行程,按下WIDE鈕,將左撥桿撥至右下角到底後(到底即可,別用力),按下COMPENSATION完成右及下的撥桿校正。

接著校正左撥桿的的左與上行程,按下NARROW鈕,將左撥桿撥至左上角到底後(到底即可,別用力),按下COMPENSATION完成左及上的撥桿校正。 這樣就完成了左邊撥桿的校正,可以看到T14MZ的撥桿解析度可達到+-6400,相當的高。 右邊撥桿的校正程序也是一樣的,照做即可!

SW/VR校正 功能意思與撥桿校正一樣,流程如下:

NEUTRAL - 中立點校正 請將下列開關、旋鈕保持正確位置 LD、RD旋鈕:正中央中立點 LS、RS:中立點(有個刻度點請確認) LST、RST:中立點(有個刻度點請確認) SA、SB、SC、SD、SE、SF、SG、SH開關:三段式開關請撥到中央位置,兩段式開關則上或下都可以。

WIDE- 校正 請將下列開關、旋鈕保持正確位置 LD、RD旋鈕:向左轉到底 LS、RS:往下撥到底 LST、RST:往下撥到底 SA、SB、SC、SD、SE、SF、SG、SH開關:所有開關向下或向自己的方向切。

NARROW - 校正 請將下列開關、旋鈕保持正確位置 LD、RD旋鈕:向右轉到底 LS、RS:往上撥到底 LST、RST:往上撥到底 SA、SB、SC、SD、SE、SF、SG、SH開關:所有開關向上切 最後按下CLOSE鍵就完成了校正程序。

五.Data Reset:資料清除

這功能可將你的T14MZ內部資料全部清除 不過我想沒那麼無聊去幹這蠢事吧~

要結束T14mzUtility程式,只要回到主畫面,然後將T14MZ電源開關關閉之後,取出校正用的CF卡,然後裝回有機體資料的記憶卡後開機即可。

看似複雜的程序,實際操作起來是很簡單的,有需要這個程式的朋友,請點選以下的連結進入相關討論,我把校正程式公布在RC Mania論壇裡頭了! 此為原創文章,轉載請告知~謝謝!

网友A:
四、Calibration:撥桿校正
以鐵漢的T14MZ為例,我的油門中立點在螢幕顯示50%位置時,撥桿的刻度不在正中央,雖然差異不大,但一套七萬多的遙控器實在不想這樣搞...撥桿校正功能可以解決這問題~! 這校正程式除了遙控器的兩支撥桿之外,還可以校正遙控器上所有的切換開關,但是有他的流程與方向性,搞錯的話撥桿與開關的方向會相反...

按下COMPENSATION鈕,會出現以下畫面:

出現了LEFT STICK、SW/VR、RIGHT STICK三個按鈕,表示校正左邊撥桿、開關/VR旋鈕、右邊撥桿。 先校正左邊撥桿,按下LEFT STICK,接著就出現NEUTRAL,將所有撥桿放回至中央點,按下COMPENSATION鈕完成中立點校正。 接著校正左撥桿的右與下行程,按下WIDE鈕,將左撥桿撥至右下角到底後(到底即可,別用力),按下COMPENSATION完成右及下的撥桿校正。

接著校正左撥桿的的左與上行程,按下NARROW鈕,將左撥桿撥至左上角到底後(到底即可,別用力),按下COMPENSATION完成左及上的撥桿校正。 這樣就完成了左邊撥桿的校正,可以看到T14MZ的撥桿解析度可達到+-6400,相當的高。 右邊撥桿的校正程序也是一樣的,照做即可!

SW/VR校正 功能意思與撥桿校正一樣,流程如下:
NEUTRAL - 中立點校正 請將下列開關、旋鈕保持正確位置 LD、RD旋鈕:正中央中立點 LS、RS:中立點(有個刻度點請確認) LST、RST:中立點(有個刻度點請確認) SA、SB、SC、SD、SE、SF、SG、SH開關:三段式開關請撥到中央位置,兩段式開關則上或下都可以。

WIDE- 校正 請將下列開關、旋鈕保持正確位置 LD、RD旋鈕:向左轉到底 LS、RS:往下撥到底 LST、RST:往下撥到底 SA、SB、SC、SD、SE、SF、SG、SH開關:所有開關向下或向自己的方向切。

NARROW - 校正 請將下列開關、旋鈕保持正確位置 LD、RD旋鈕:向右轉到底 LS、RS:往上撥到底 LST、RST:往上撥到底 SA、SB、SC、SD、SE、SF、SG、SH開關:所有開關向上切 最後按下CLOSE鍵就完成了校正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搜索一大片, 何必跑来发帖问。 。。

Futaba T14MZ是目前遙控模型當中最頂級的遙控器,擁有飛機、直 ...

非常感谢。我用搜索功能搜了论坛好多帖子,都没找到箱子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Calibration:撥桿校正
以鐵漢的T14MZ為例,我的油門中立點在螢幕顯示50%位置時,撥桿的刻度不在正 ...

对了,我下载的这个软件貌似是FX40用的校准程序,您发的这个是14M的,不知哪有下载的?方便给个链接不?非常感谢!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

网友B:
14MZ摇杆连接主板的线 原厂不是焊接的,肯定是上一个玩家为了改手自己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MZ摇杆连接主板的线 原厂不是焊接的,肯定是上一个玩家为了改手自己焊接的

14MZ有部分是焊接的,12Z有部分也是焊接的。但多数版本的是插头的那种。我查看了,主板和电位器那焊盘都没有上过锡,如果是拆的,肯定有焊锡。再说如果以前是插座的,改手是不需要再焊接,只需要拔掉插头换下位置就可以了,有座子更省事,更不会拆掉。

网友:
啊,你的意思是直接飞线焊接到主板?

楼主:
对,飞线到主板,包括摇杆电位器上都是没有插座的,也是焊接的,我这个14MZ是欧洲的,本板块另一个魔友得12Z 也是飞线的,那个帖子得名字好像叫 Futaba T12Z 详细拆解。一样都是飞线的。

楼主:
我的14MZ主板照片,焊接部分见红圈内,预留了插座得焊盘,但焊盘上没有上过焊锡。

楼主:
这是那个魔友得12Z的,照片借用下,如有侵犯,立马删除。这个魔友在德国,他的12Z应该也是欧洲版本的。所以猜测 欧洲的可能是焊接的。

网友:
14mz拆机图,画红圈的就是左右摇杆插主板的插座
百度云附件:QQ图片20160407032648.png等

网友:
14mz拆机图,左右两边摇杆,画红圈的就是排线插座

网友:
还有12z拆机图,左右两边摇杆,画红圈的就是排线插座

网友B:
初代是焊接的?你是听谁说的。看图片焊接和胶水固定部分真的很难看,真怀疑是否大厂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代是焊接的?你是听谁说的。看图片焊接和胶水固定部分真的很难看,真怀疑是否大厂的工艺
我瞎猜的,个人猜测是初期或者欧洲版区初期的是焊接的。你能解释下焊盘为啥没上过锡吗?你又听谁所过所有的14MZ都是插座的呢?  再说用插座比焊线简单省事,即使是后期人为改的话,一般也不会改这的。
至于是插座还是焊接,讨论到此结束吧,没有官方说明,咱俩谈论再多也没用

网友:
我是担心你花冤枉钱买了焊接的机器。主板都是工厂里的机器焊接生产的,不可能人为一个个零件焊接上去的

网友:
去除焊锡很简单的,电脑CPU的几十个焊点也照样去除干干净净,淘宝一大堆的除锡带再卖

网友:
干看焊接口 涂了一佗胶 我说确定是diy的 , 大厂不会这样 , 好歹这个是顶级控

楼主:
既然楼上两位都这么说,就当是上一玩家DIY的吧。到现在没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B:
建议摇杆的线路按照原厂的接线定义在焊接调整一次,然后用T14mzUtility校准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摇杆的线路按照原厂的接线定义在焊接调整一次,然后用T14mzUtility校准就OK了

算了,其实找个插头和插座自己焊上去就行了,不过还得拆一次,懒得弄了。现在已经改好手了,并成功在工程模式校准。
非常感谢两位的关注!

网友:
好的,机器没问题就可以啦,只是焊接几根线DIY而已,以后小心点别那么容易被人家忽悠就是了,你就发图给那个外国佬看看那一陀胶水,他就无法死鸭子嘴硬了

网友(2017-01-12):
请问楼主:14MZ 1.37版本改成1.31版本如何改,需要软件吗?

网友C:
请问可以给个软件吗?QQ5124778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给个软件吗?QQ512477832

现在在出差,晚上传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

已经发到你QQ邮箱里了,请查收

网友:
你好楼主非常感谢,文件已经收到。现在不知如何降级。把文件考在CF卡上,插在发射机上没有反应。不好意思本人不太会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软件,已经完成。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四、Calibration:撥桿校正
以鐵漢的T14MZ為例,我的油門中立點在螢幕顯示50%位置時,撥桿的刻度不在正 ...

楼主及jpno1老师:

你好,看到你的帖子,请问您有没有14MZ专用的校准程序,因为现在我用的校准程序都是FX40的,在14MZ上用有滑动开关无法校正。如果您有,可以发给我一份吗?邮箱地址257109@qq.com。非常感谢!祝新年快乐!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D:
楼主及jpno1老师:

你好,看到你的帖子,请问您有没有14MZ专用的校准程序,因为现在我用的校准程序都 ...

老哥可以求一份fx40的校准程序吗,342854622@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及jpno1老师:

你好,看到你的帖子,请问您有没有14MZ专用的校准程序,因为现在我用的校准程序都 ...

老哥可以求一份fx40的校准程序吗,342854622@qq.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