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好用大电流分电方案

楼主(2016-04-01):
     上个月发过一篇用于多旋翼大电流的布线方法      看贴请穿越:整洁美观的大电流集线板布线方法
      之前用的是一个圆形分电板,通过加厚的敷铜和交叉过锡的方式来增大集线板的过流,圆形集线板的优点是,正负极焊点均在一个面上,焊接很方便,但分电板有个缺点是通过敷铜方式来提高过流的能力比较有限,150A内比较安全,200A还可以承受,但是现在的有些大载重的植保机电流有可能超过200A甚至瞬时能到300A,这么大的电流如果通过铜箔过流的话就比较危险。所以考虑再三,对于更大电流的机型来说我重新设计了一个分电方案,电源依然采用XT60作为分电输出口,将正负极分开进行堆焊,这样避免了正负焊盘再单面有可能存在误短路的问题,同时将正负极主电源通过堆锡焊接,锡层越厚过流能力也越强,减轻对于PCB铜箔的依赖。

------------------------------------分割线-------------------------------------------

材料:
大电流集线板              2片
XT60母头                    8个
10或8AWG硅胶线       n米
704硅胶                      1支
尼龙柱                        4组

首先焊之前还是强调一下工具的重要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把大功率烙铁是很有必要的,建议使用高频无铅焊台配合无铅焊锡进行焊接

第一步:排布插头

先将两片PCB背对背叠起来,用尼龙柱固定好孔位

然后将XT60头均匀插接在PCB边缘,边缘处有白色等距线,按照等距线位置安放插头,可以根据机型轴数选择插接多少个XT60插头,可以支持1到12个XT60插头

第二步:焊接

焊接的方式简单粗暴,直接分别在两面堆满焊锡即可,要保证每个插头接口都堆满焊锡,锡层厚度尽量厚实

PS:请忽视上面的松香

接着将主电源线剥去一头,焊上主电源线,这里要注意焊线之前一定要先将出线头镀上锡,否则很难焊接

焊接完成

第三步:绝缘处理

很简单,图上704硅胶即可,剩下的就等胶干掉就可以上机了

完工!!

总结:新的分电方式整体比之前的分电板更简单,焊接难度也大大降低了,同时过流能力也大大增强!
以下是两种分电板的区别,可以根据不同需求选用不同的分电方式

我的QQ:821950042,欢迎更多模友前来交流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楼主辛苦了!

网友A:
电源线焊圆心可能更好些!

网友B:
很不错,看得出楼主是很用心的在做!

网友C:
请教,那里用的上啊?这么多TX**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那里用的上啊?这么多TX**头?

植保机,拉线机,中大型机,我现在所以得机型都是用这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看得出楼主是很用心的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焊圆心可能更好些!

焊圆心硅胶线底下流焊不到了,可以把线头剥长一点

网友:
焊工一般

网友:
大型机用这个肯定爽

网友(2016-09-19):
大机器用不错,小机器这样做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