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6-04-01):
各位高手,我的CC3d接usb亮灯,电脑上能控制电机转动,但是接电池cc3d灯就不亮了,是什么问题呀? 看了几个视频,没找出毛病来。

网友:
接USB电机还能转???

楼主:
接电池了,电机转

网友A:
飞控没通电吧,检查一下飞控

网友:
检查一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没通电吧,检查一下飞控

电调是两根线的,好像不能供电,得单独供电。就是不太清楚怎么接

网友B:
电调不带BEC所以飞控没上电,你可以:单独用一个UBEC一头接电池一头接飞控 或者安装带5V输出的分电板,飞控从上面取电,飞控供电插在空闲的电调插口。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不带BEC所以飞控没上电,你可以:单独用一个UBEC一头接电池一头接飞控 或者安装带5V输出的分电板,飞控 ...

你说的对,不过我好想弄错了哪里,现在cc3d被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不过我好想弄错了哪里,现在cc3d被烧了。....

接电前先看分电板说明,一般正“+”符号上或者旁边会有电压的注明,5或者12  !!
飞控接5V   LED一般也是5V   !摄像头有5V和12V的自己看清楚!图传一般是宽电压的,不过还是要看清!
否则烧了都是钱啊!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直接给cc3d供动力电烧了,买过飞控再加ubec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