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缓启动

楼主(2016-04-01):
请问各位,如何設定令kbar定速 缓启动 柔和一点呢?

网友A:
缓启动是电调干的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是电调干的事呀

现在由陀螺定速,电调设定成固定翼模式,缓启动由 kbar 接手了。

网友:
你用的啥电调?

楼主:
V3 50A

网友B:
设为直升机模式,关闭定速即可
不需设固定翼模式

另外,要用 K8 定速,油门校准一定要在 K8 开启定速前做完
然后,开启定速功能后,选项旁边有个"重置"键要记得按一下
这样子各通道的设置才会正确,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为直升机模式,关闭定速即可
不需设固定翼模式

明白了

网友:
我都是用K8定速的 喜欢K8定速,好赢电调我是先插接收机油门通道做油门最高和最低确认,然后再插入K8,不知道为什么在K8做不了油门确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由陀螺定速,电调设定成固定翼模式,缓启动由 kbar 接手了。

改成固定翼rpm还有输出么?好盈直机模式有三个两个定速一个普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固定翼rpm还有输出么?好盈直机模式有三个两个定速一个普通。

改回直机模式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