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关于架线无人机

楼主(2016-04-01):
想自组,也看了好久,有前辈推荐一套配置吗?机架用飞越的行不?另外为啥没人用S1000去除云台当架线机?是因为成本问题还是载重能力不够?另外机上装个二轴云台是否会更方便观察?先谢啦

网友A:
S1000去了云台可以的,成本有点高,但只能拉2.0的线,一般拉线加个小摄像头就可以了,没必要上云台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000去了云台可以的,成本有点高,但只能拉2.0的线,一般拉线加个小摄像头就可以了,没必要上云台相机

感谢,3.5的估计还是需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3.5的估计还是需要的

3.5的需要用10公斤的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的需要用10公斤的配置了

能帮忙推荐个配置吗?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帮忙推荐个配置吗?谢谢啦

八轴恒力Q6L,六轴恒力Q9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轴恒力Q6L,六轴恒力Q9L

谢了,去看下

网友:
你是准备自己组装吗?我们这边就有做这个 四川那边卖的最多,很成熟的产品

差不多就是S-1000的样子,8轴的,使用很方便。

Q1015544819

网友:
大载重无人机 价格优惠  详情可加QQ454557590

网友(2017-03-30):
“另外为啥没人用S1000去除云台当架线机?” 短距离还是有人干过的

网友:
我司专业研发生产各领域无人机多年,且为多个同行厂商提供零配件,性价比高。联系可加我QQ39784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