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3飞控在Macbook如何连接

楼主(2016-04-02):
CleanFlight 的 Mac 版我已经装了驱动,但接上 F3 飞控没反应。同一台机 Openpilot 接cc3d是正常的!有大神能指导一下怎样用Mac book来连接F3飞控吗?谢谢!

楼主:
有大神用MAC调F3的吗?求指教啊!

网友A:
我也出现过这种间题,后来换了根usb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过这种间题,后来换了根usb线就好了。

好的,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过这种间题,后来换了根usb线就好了。

好的!回去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过这种间题,后来换了根usb线就好了。

是连接/dev/cu.SLAB_USBtoUART端口吗?

网友(2016-05-09):
请问楼主是怎样安装MAC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