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贴地侧飞!记6S 动力30E 当然,还是epo

楼主(2016-04-02):
6S的配置其实已经飞了3架飞机了,这是第三架,真心喜欢这种感觉。
双天5010 KV590 126克,赞

我的2200电池320克,放电倍率不高,因为电压升高到22V了,电流也就40A,大概18C放电倍率,所以即使全程飞下来也都只是温热
3D飞行7分钟,绝大部分是全油门高速状态,也是挺累人的

这是第二起落拍的视频截图,我不是高手,但我也在学习进步,我相信我的努力大家也能看见

技术水平的提升跟越飞越低的心理状态是相辅相成的

飞场风大,30E悬停直接就吹跑了,还是横测风,真心不太舒服

视频在此:

网友:
进步真快啊!

网友:
飛得真好..

网友A:
楼主报一下配置吧,我之前准备了一套30e的6s配置是这样的双天5015kv470,舵机deko1102,电池6s1500mah。然后你这款30e头罩能否装下5015电机?我试了天翼30e没法安装5015电机。

网友B:
挺好!不过这可不能算贴地侧飞,贴地侧飞是飞机要在一个极低的高度,保持直线飞行起码80米以上,你这个是侧飞救机了。

网友C:
天翼30e可以装5015,防火墙垫厚8毫米,头罩里面修整下就可以了,,,,,
也正在考虑买个epo看什么手感...

网友:
用多大的桨

网友:
东坑飞场帮顶

网友D:
epo,还是6s2200,起飞重量多少了,来个数字

网友:
松山湖模友帮顶

网友:
用多大的桨啊?

楼主:
其实我就是等你来总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不过这可不能算贴地侧飞,贴地侧飞是飞机要在一个极低的高度,保持直线飞行起码80米以上,你这个是侧 ...

9锅,这机高低速侧飞飞场稳健的,以前觉得高速侧飞帅,也主观认为高速侧飞直线方向性更好,观点对否先放一边,因为这样风险也大……我上次炸鸡就是贴地高速侧飞撞了奥德赛……
现在我觉得低速侧飞更舒服,因为需要更大的方向舵维持侧飞状态,飞机的姿态也更好看,我的经验是打死方向舵然后适量补油,高度和速度控制起来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80米直线妥妥的,我今天加了翼尖小翼去大草地飞了,不过因为是草地反而飞的更高了,怕挂草
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报一下配置吧,我之前准备了一套30e的6s配置是这样的双天5015kv470,舵机deko1102,电池6s1500mah。然 ...

强哥,有人装过5015 470给天翼30E的,安装问题不大,只是5015是短粗型电机,不垫高的话不能装桨罩,垫高的话电机擦头罩
另外,注意加强马达支架,因为改这个的人第2起落就让电机把飞机马达座扭烂炸鸡了

楼主:
13X6.5的桨,6S 2200 电池飞7分钟暴力3D下来冲进去1900mah
这样的配置续航是很好的
温柔是飞航线 12分钟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epo,还是6s2200,起飞重量多少了,来个数字

网友E:
引用 楼主:
13X6.5的桨,6S 2200 电池飞7分钟暴力3D下来冲进去1900mah
这样的配置续航是很好的
温柔是飞航线 12分 ...

充进去1900的话,放电电压到多少了?我总飞不到四分钟电池报警,烦恼中,在考虑上高压电池!你的电池啥牌子的?C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进去1900的话,放电电压到多少了?我总飞不到四分钟电池报警,烦恼中,在考虑上高压电池!你的电池啥牌 ...

电源没有测哦,我用的不是很高放电倍率的电池,20C左右吧,所以6s 2200 才只有320克
电池叫华航,6s 2200 一组12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没有测哦,我用的不是很高放电倍率的电池,20C左右吧,所以6s 2200 才只有320克
电池叫华航,6s 220 ...

看起来不错啊,能飞那么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强哥,有人装过5015 470给天翼30E的,安装问题不大,只是5015是短粗型电机,不垫高的话不能装桨罩,垫高 ...

天翼30e电机架增加了10mm的铝柱,头罩开口很难搞

网友(2016-12-20):
请问4s 3300飞行可以吗

网友:
偶也有这个机用的是 朗宇2814 1100kv 配12X6的桨,4S 2600的电池。

网友:
好电机,可惜没卖的了

网友(2017-04-13):
机翼可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天翼30e电机架增加了10mm的铝柱,头罩开口很难搞

强哥,请教一下:
30e  pp   用6s  1300毫安的电池能飞多久?因为飞直升机有好多6s 1300的电池
直接用亚托450l直升机的4个舵机可以吗。直升机4个舵机中,其中一个是尾舵机,和固定翼不太一样。能否直接用在固定翼尾舵上?450l的电调飞固定翼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强哥,请教一下:
30e  pp   用6s  1300毫安的电池能飞多久?因为飞直升机有好多6s 1300的电池
直接用 ...

我的30e都是直升机的设备,电池6s1500mah、舵机deko1102、电机双天5015kv470、电调好盈50A,1300mah也能用,正常的话3分钟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30e都是直升机的设备,电池6s1500mah、舵机deko1102、电机双天5015kv470、电调好盈50A,1300mah也能 ...

固定翼飞三分钟太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固定翼飞三分钟太短了。。。。

想飞时间长那就太简单了,换电池1800mah或者更大点2600mah,保证你飞10分钟左右不暴力的话。

网友:
书记同志:我在某宝上怎么没看到epo的天翼30e特技机?请给个准确点的关键字,谢谢了!🙏

网友:
请问楼主什么牌子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翼30e可以装5015,防火墙垫厚8毫米,头罩里面修整下就可以了,,,,,
也正在考虑买个epo看什么手感...

EPO的3D机还是算了吧!死重死重的!

网友:
楼上没飞过这款机就别下定论!这机子很轻!
我有一台,配了4S2200ma电池,电机2820动力,起飞重量1300克左右,30E来说不重了!

网友(2017-07-24):
这是屹立30e啦

网友:
华航电池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