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起飞!250~

楼主(2016-04-02):
入魔半年,一直觉得250很适合自己,大鸡的结构,450的电装,体积又刚好适合我这种没有飞场,只能在楼道楼顶飞的人。然而真的如前辈们说的那样,新手上来250简直就是作死……。2手空机,2手电装,发现到手后没有办法安装,还少很多舵机臂啊什么的,零零散散。重0学习实践调机,炸鸡无数次,各种原因,螺丝没拧紧,陀螺仪修正错,风吹(在22层楼顶,各种妖风)。昨天晚上把所有的问题清单都检查一遍,早上按耐不住,2电,终于飞起来。好紧张。
上视频,大神勿喷,新手就怕把家具挂了老婆扔飞机……

p.s.想说一句,新手真的要用新手架,减少炸鸡损失,给自己更大余地……有时候不是怕炸鸡成本,而是反复修,调。挫败感真的很厉害。
P.S.S.视频中的新手架已经炸了。算是损失最少的一次炸鸡。已经被批评过了,在没有技术进一步提升和找到合适恩场地外,暂时不会飞250了,继续用迷你机练级基本功

网友A:
多练模拟器 才是正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练模拟器 才是正路

多谢大神提醒,是的,模拟器跟真机感觉又是两回事。

网友B:
楼主家豪华哦      上个100级一下的把   适合室内飞  也安全点   刚开始我也觉得250很合适    实际力量是也是很大的   只是螺丝小   觉得这机子完全可以搞M2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家豪华哦      上个100级一下的把   适合室内飞  也安全点   刚开始我也觉得250很合适    实际力量是也 ...

城乡结合部,房价便宜……我也有100级的小飞机。6050,但飞起来总感觉还是欠缺点什么。虽然很方便,也耐炸。如果换成250直接上手,估计早就被炸废了。现在都是模拟器--6050--准备250这样的路线练习。是的,250的力量比我想想中的大多了。1.5的螺丝好麻烦,基本上没几次就要换。好像250级别的OXY3是用2.0的螺丝的吧

网友C:
恭喜恭喜!我的250应该也可以在一周内恢复正常!现在旋翼头还有问题,用有副翼改的,螺距不够,又是剪又是磨的

网友D:
真牛,不怕电视和沙发
给切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我的250应该也可以在一周内恢复正常!现在旋翼头还有问题,用有副翼改的,螺距不够,又是剪又是 ...

请接收我一拜,很多东西就是跟你的帖子学习的,也是看了你的帖子,坚定了我继续把250折腾出来的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牛,不怕电视和沙发
给切个洞?

有新手架,看不对头了马上切熄火。因为模拟器跟6050上对尾悬停感觉问题不大了,所以才大着胆子在客厅里44看。话说,飞的时候手都在抖……紧张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新手架,看不对头了马上切熄火。因为模拟器跟6050上对尾悬停感觉问题不大了,所以才大着胆子在客厅里44 ...

你牛,我不敢飞起来,我不确定机子调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牛,我不敢飞起来,我不确定机子调好没有

就是小心给油,一发现不对立马切油门。这个视频是很后面的前一天各种到,头都大了,最后发现陀螺仪矫正错的…

网友:
250大小我也是很喜欢,不过难修难飞啊,搞了一台第二电就炸成了垃圾,看了看损失直接不修上了450,感觉好飞太多

网友E:
想当初450在家里试机,也是陀螺仪反了,啪一下就拍地上了,吓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当初450在家里试机,也是陀螺仪反了,啪一下就拍地上了,吓死

好吧,刚去看了看450,没这个胆……

网友F:
oxy3是300级的,主桨250mm,比你的250大点。oxy3使用的电装是450用的,甚至支持6s,我现在oxy是好盈V3 50A,花牌3s 2221主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oxy3是300级的,主桨250mm,比你的250大点。oxy3使用的电装是450用的,甚至支持6s,我现在oxy是好盈V3 50A ...

一直有关注过oxy3,小钢炮,也有三桨版本,但是考虑我这个新手爽炸了哭都来不及,二手也没有合适的价格收的到。原本今年计划是购买一台,只是刚好收到台forza450,想着就先把250玩熟练了,再入这台高手向的神鸡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直有关注过oxy3,小钢炮,也有三桨版本,但是考虑我这个新手爽炸了哭都来不及,二手也没有合适的价格收 ...

首先我不是高手~其次楼主说自己是新手,新手入jr,楼主果然有魄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有关注过oxy3,小钢炮,也有三桨版本,但是考虑我这个新手爽炸了哭都来不及,二手也没有合适的价格收 ...

我觉得,新手没人带的话,最好还是100级小鸡悬停练起吧~

网友G:
我觉得楼主不要用那保护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我不是高手~其次楼主说自己是新手,新手入jr,楼主果然有魄力

jr收的是二手的,以差不多飞跃的价格收到9新的,购置成本就不算高。jr精度高,三轴粗,可以少很多机械方面的问题,对于新手来说我觉得反而可以更加关注操作。至于炸鸡成本,我看了下配件,其实没比鸭子的高多少。之前一直有用6050跟mcpx在练习璇停,才会有这个胆子在客厅试飞250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楼主不要用那保护架了,

主要是调试的时候不知道可能会有什么情况,新的机器手感也没有把握。加之天太暗看不到桨面,有个架子可以知道范围,降落的时候有点倾斜也没关系。下次应该不会用了……已经被我炸断了…

网友H:
建议还是先模拟器吧 这样练太夸张了。。。 起落架也很夸张。。。 飞机虽然小 威力还是有的。。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jr收的是二手的,以差不多飞跃的价格收到9新的,购置成本就不算高。jr精度高,三轴粗,可以少很多机械方 ...

现在才知道你有用6050和mcpx练悬停~

网友I:
你的6050练得不咋地,要不250不会这么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训练架会放大晃动。100级在家练好四面,前进倒退航线,然后出去找一个合适空间用250、450、500试一下,稳住大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还是先模拟器吧 这样练太夸张了。。。 起落架也很夸张。。。 飞机虽然小 威力还是有的。。注意安全· ...

多谢提醒,曾经被6050打到过,对于电直一直心存敬畏之心。飞起来就暂时封存了,真机飞起来之后才感觉璇停反应还是不够,还需要继续迷你机跟模拟器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6050练得不咋地,要不250不会这么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训练架会放大晃动。100级在家练好四面,前进倒退 ...

好的,我也是这么觉得,继续迷你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曾经被6050打到过,对于电直一直心存敬畏之心。飞起来就暂时封存了,真机飞起来之后才感觉璇停 ...

你对电直存敬畏之心,就不会在家里这么小的地方飞250上视频了,打到啥都是伤

网友J:
不用保护架还要稳一些,楼主试试就知道了,直升机摔机成本太高一直也只能对尾悬停,所以放弃,现在玩250穿越机和车模樱花车架练习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对电直存敬畏之心,就不会在家里这么小的地方飞250上视频了,打到啥都是伤

你说的对,所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才难压兴奋试飞。而且人在餐桌后确保不会受伤。发视屏并不是要提倡什么,只是一个人单飞单调终于有了结果。想分享下心中的喜悦而已。飞机已封存了,在没有合适的飞场跟技术进一步提高前,我想应该不会飞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所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才难压兴奋试飞。而且人在餐桌后确保不会受伤。发视屏并不是要提倡 ...

理解那种喜悦的心情,但也不能得意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用保护架还要稳一些,楼主试试就知道了,直升机摔机成本太高一直也只能对尾悬停,所以放弃,现在玩250穿越机 ...

穿越车模感觉投入也不少…直升机算是园了一个梦吧。有机会再飞的话应该不会带新手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所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才难压兴奋试飞。而且人在餐桌后确保不会受伤。发视屏并不是要提倡 ...

我也是单飞单调,理解那种喜悦的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解那种喜悦的心情,但也不能得意忘形

是的,现在回想起来是有点得意忘形了。接收批评。

网友K:
其实不用练习架会更容易控制,练习架在飞起来以后会颤动,反而容易引起陀螺仪误判,练习架只是给新人一个心理安慰罢了

网友:
新手第一次飞,不要飞太高,这个高度,可以是在10厘米以下。当你能控制住机身的时候,再慢慢的往高了飞。

网友:
慢慢练习,会成功的

网友L:
新手我劝你还是到室外空旷地方玩吧,这样你的心情会放松很多,心理压力小点。在屋里又怕炸机又怕打着家具和电器,越紧张大脑运算就越慢反应越迟钝,有可能没飞起来就炸机了,在室外宽阔还有救机的机会,我劝你还是到外面试试吧

网友:
还忘了一句,到室外还得找没人的地方,有人也会分神的

网友:
好飘~小心电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新手我劝你还是到室外空旷地方玩吧,这样你的心情会放松很多,心理压力小点。在屋里又怕炸机又怕打着家具和 ...

多谢指导!下次必定在野外无人地方飞。这样余地更加大点,室内心理压力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