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MS阵风前起落架舵机怎么按?

楼主(2016-04-02):
看看大家怎么安装的借鉴下,谢谢大家

网友A:
就是横着放下去啊

网友:
这个机子好飞,而且还比较耐炸

网友:
这机子最恶心的就是这个 其他都挺好的 我是舵机臂架在转向铁杆上 然后尾巴不用 有点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横着放下去啊

舵臂不知道怎么放

网友:
好漂亮,什么机型

楼主:
FMS阵风,64涵道

网友:
一架性价比很高的机子

网友:
直接插进去安装即可 用舵机最长的那根摇臂 方向舵就可以不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