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起动屏幕就雪花了

楼主(2016-04-02):
手上的穿越机,半年多买的,以前用的好好的。最近重新组装了下,地面静止的时候摄像头图穿屏幕显示正常,可是一起动电机,屏幕就雪花了,油门给大点屏幕直接显示没信号,这是怎么回事,以前也没搭理震动的问题正常使用,是摄像头摔坏了吗

网友A:
线路不稳定,菜鸟评论

网友B:
看看有虚焊的地方没,或者换个图传试试

网友C:
图传的滤波做得不好,退油门时电流对图传产生影响

网友:
换图传 加电容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图传电源芯片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不稳定,菜鸟评论

刚发现只要摄像头不是卡在机身上,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虚焊的地方没,或者换个图传试试

新的图传,应该是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的滤波做得不好,退油门时电流对图传产生影响

将摄像头取出就没问题,我换个个方式固定摄像头试试

网友:
怎么线接触不好,直接晃得接触不良,插头什么接触表明氧化,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OK,解决了,用kt板做了个摄像头固定装置,现在好了

网友D:
很明显是电机漏电,通过碳板传导给摄像头,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是电机漏电,通过碳板传导给摄像头,造成影响

现在我是通过kt板隔绝了碳板和摄像头,不过电机怎么漏电的?

网友E:
屋里测试别装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屋里测试别装桨啊

嗯,多谢提醒,会多注意安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是通过kt板隔绝了碳板和摄像头,不过电机怎么漏电的?

电机螺丝用的长了,顶到线圈了就会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是通过kt板隔绝了碳板和摄像头,不过电机怎么漏电的?

电机螺丝太长顶到线圈了。你的情况这么严重,很可能线圈已经被顶破皮了,小心烧电机吧

网友:
检查下摄像头和图穿的相关插头,炸鸡过,这些线头容易松动,建议用热熔胶点一下固定,防止线头松动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流不稳定!

网友F:
是不是图传,摄像头跟电调用的不是同一个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图传,摄像头跟电调用的不是同一个地线

这个怎么接地线,我用的直接接动力电的分电板,只有飞控再用ubec降压供电

网友:
干扰太大,换频道试试

网友:
我和你一样,线路图传都好好的。

现在手里还有2个这样的摄像头,换个新的就好了,我是摄像头震坏了,静止时候图像好好的,一启动电机就没图像,摄像头坏了。

网友:
摄像头晶振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晶振性能下降,强烈振动导致摄像头不工作而已

网友G:
用屏蔽线连接图传和摄像头问题解决。

网友:
你说不在机身就没问题应该是你的线路有漏电,,碳纤导电

网友:
啥情况啊

网友H:
学习了,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试过各种办法滤波也没太大用,忍了几天自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试过各种办法滤波也没太大用,忍了几天自己好了

你用的是什么方法,我是直接用kt板隔开摄像头与机身,模友说了好多,可具体原因我还是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方法,我是直接用kt板隔开摄像头与机身,模友说了好多,可具体原因我还是不清楚

隔离或者理线 大概就这样吧,我都试过 但效果不明显,尤其小机架,实在没有空间让它更合理。

网友:
碳板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是电机漏电,通过碳板传导给摄像头,造成影响

求教电机怎么会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