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CF,第6通道没了!

楼主(2016-04-02):
CC3D刷CF成功,但第6通道没了!或是跑到哪个脚上去了?哪位高手能告知,谢谢。

网友:
用PWM 嗎? 改PPM 看看!

楼主:
是用的PWM。用PWM就解决不了吗?

网友:
pwm 1通道空,从2通道开始是正常的1通道类推,没有6通道

网友:
还以为只有我有这个问题?都是没有6通道。也不能解锁

楼主:
哦,知道了,刷了CF就得牺牲了6通道谢谢。我的天地飞接线是:
cc3d input 1,2,5--天地飞CH2; input4--CH1; input3--CH6; input6--CH3; input7--CH4; input8--CH5。供参考

网友:
刷了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