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悬停锁尾没问题的

楼主(2016-04-02):
悬停锁尾没问题的,但是给小小油门升高的时候,尾巴就锁不住了,尾巴往右边罢去,是什么原因吗?遥控上的锁尾感度调高调低都作用不大,

网友A:
螺距和油门曲线设置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和油门曲线设置不当。

我现在油门0 25 50 75 100螺距是50 50 50 75 100

网友:
适当提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和油门曲线设置不当。

我现在把螺距和油门曲线都调成为0 25 50 75 100 这个数值之后,悬停锁尾没问题,升高也没问题,就是螺距调成这个数值之后 整台飞机好像很精神,很暴力的,急推油门的话 还是锁不住,然后我就用手按住大齿上下2个同时按住不要让他转动,然后就去用手转动尾浆,尾浆的后伞齿会跟着转,但是前伞齿不会跟着装?请问这是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螺距和油门曲线都调成为0 25 50 75 100 这个数值之后,悬停锁尾没问题,升高也没问题,就是螺距 ...

不是伞齿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伞齿松了吧?

伞齿没松  应该是转动轴两端不固定伞齿的十字头吗,十字头和转动轴松开了,因为没有用螺丝固定,平时用手转是正常的  但是到飞行的时候就打滑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有打滑的地方丢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伞齿松了吧?

就是伞齿松了,想办法固定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