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求救,求救,急救……求大神

楼主(2016-04-02):
今天一打开遥控,就是这个英文提示,问了朋友翻译过来意思是~ (备份错误,数据初始化,请关闭电源开关),我就关了电源,在开控就开不了机了。
  现在的情况是开控开不了,没反应,然后乱动遥控偶尔能开机,但开机了还是出现这个英文提示,按任何按键都没反应,还有控的卡发烫,卡插电脑,卡也读不出来。求大神我应该怎么修复

网友:
成砖头了?

网友:
重刷固件试试

网友A:
我一个朋友好像之前也遇到过  返厂修修花了大几百、、、

网友:
控的卡,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控不用卡也不行哇。一般没事不要放张卡在里面比较好。

网友:
把卡拿走

楼主:
卡取了,现在是开不了机,只有耍固件试试看  行不行

楼主:
我是港版的  双叶修吗  好像是要比国行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朋友好像之前也遇到过  返厂修修花了大几百、、、

麻烦你帮我问下你朋友,是什么原因和故障,必须返厂吗

网友:
我这两天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了

网友B:
呜呜呜,我的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他的是软件故障  好像是开机过程中直接断了电源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呜呜呜,我的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的还能开机吗?我的现在开不了机了

楼主:
我问了淘宝修遥控的,他也说这是软件问题,要返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是软件故障  好像是开机过程中直接断了电源导致的

麻烦你可以帮我问下你朋友返厂的地址吗?我网上查了,找不到,最好是有联系电话,谢谢了

网友(2016-06-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靠,我的也挨了,楼主的修好了吗,多少钱

网友:
我就路过晒个ID,然而这个问题我也无解

楼主(2016-07-23):
引用 网友C:
出控吗?

已经出了1000

网友(2019-01-23):
引用 楼主:
你的还能开机吗?我的现在开不了机了

我前面了解的情况是,射频模块出问题了,修一下需要600多块